[MCU] omapl138支持华邦电子的norflash吗?

楼主(2019-06-29):
在网上看到有人说,omapl138芯片不支持华邦电子的norflash,型号W29GL256SH9C。我目前有一块自己做的板子,使用的norflash,型号W29GL256SH9C+omapl138,使用串口将uboot.ais烧写成功后,进入norflash 引导模式,uboot启动不起来.但是使用相同的方法和uboot.ais,烧到创龙的TL138板子的nandflash,则uboot可以正常启动。请问:
1 omapl138芯片是否支持华邦电子的norflash,型号W29GL256SH9C?
2 如果支持,norflash启动都需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A:
个人觉得只要能将uboot烧写到nor flash中  就说明能支持的
确定一下boot模式选择正确

网友A:
请查看相关设置是否对  在 nor flash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