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编程] HID设备读完HID报告描述符,就停止了

楼主(2019-06-29):
各位同学好, 我现在 想通过STM32来实现一个鼠标的功能。 目前用BUS HOUND调试,发现读完了报告描述符,就不动了。哪位同学知道原因,给我指点一下,多谢,多谢! 下面是我的BUS HOUND 捕捉的数据。

下面是BUS HOUND捕获的正常的鼠标的数据:

楼主:
这时候,主机应该发一个中断端点的IN命令来读取中断数据。 不知为啥,没有发下来。

网友A:
建议使用硬件抓包工具抓一下USB总线上的数据。
BUSHOUND等软件抓包,无法抓到异常通信时刻的令牌包,握手包等细节,不利于定位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