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shell脚本如何写

楼主(2019-06-29):
目录下有file1.jpg,file2.jpg,file3.jpg还有很多file1-.jpg,
file2-.jpg,file-.jpg......

如何把没有-的jpg删除,然后把有-号的文件名去除-号?

for file in 'ls|grep.jpg'do
   newfile = echo $file|sed's/-//g'
    mv $file $newfile
done
我只完成了第2条,第1条应该怎么做?

网友A:
#!/bin/bash
rm *[!-].jpg
for jpg in *[-].jpg; do
        mv ${jpg} ${jpg:0:-5}.jpg
done

楼主:
如果是只保留文件结尾的-.jpg,
-不在末尾也删除掉。
应该怎么写呢?

楼主:
我改成rm *[!$-].jpg,结果目录下的jpg全被删除了。
我的意思是文件末尾有-的jpg不被删出掉。

网友B:
做一个小程序:文件过滤软件,差不多就可以了吧?

网友A:
  1. *[!-].jpg

这个样式匹配(Pattern Matching)就是匹配了倒数第5个字符不是'-',并且倒数第4、3、2、1个字符是".jpg"的文件名。
例如:
// 匹配
// 不匹配
// 匹配
// 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