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Icrochip PIC16F25K80

楼主(2019-06-29):
PIC16F25K80  使用的是工业级  -40到85度     单片机会不会因为温度过高而进入某种工作模式或者复位   在温度降低后正常工作  或者重新复位工作呢

楼主(点评):
请有经验的大神能够指点一下刚入职的小白

楼主(点评):
请有经验的大神能够指点一下刚入职的小白

楼主(点评):
单片机仅仅使用CAN通讯和串口通信 其他功能基本没使用 为什么发热量很大

网友A:
超指标工作会发生什么事情是不保证的,
发热量很大要检查电源电压和电源情况,正常CAN通讯和串口通信 不应该很大功耗.你这个大概率是电路问题

网友B:
只是这么用的话发热很大是有问题的,检查一下是不是哪里短路或者怎么了

网友C:
单片机正常情况下是不发热的....
你可以拿个空板, 只焊接MCU, 做个最小系统, 然后跑你的程序看看是否还发热..确定是外部电路引起的还是软件原因引起的.

网友D:
最好不要挑战 做个产品不容易 出问题了你要负责擦屁股 -E汽车级的我们这边也可以订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不要挑战 做个产品不容易 出问题了你要负责擦屁股 -E汽车级的我们这边也可以订货 ...

您这边的-E级的货能不能发样品给我测试一下呢

网友D(2019-08-01):
引用 楼主:
您这边的-E级的货能不能发样品给我测试一下呢

你加我Q  头像上面有Q

网友E:
CAN通讯的话要考虑晶振的温漂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最好不要挑战 做个产品不容易 出问题了你要负责擦屁股 -E汽车级的我们这边也可以订货 ...

microchip的-E 只是拓展级,而不是车规级,务必清楚,车规都是带VAO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microchip的-E 只是拓展级,而不是车规级,务必清楚,车规都是带VAO的。

错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