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TTL与CMOS的接口问题很重要,希望大家一起共享

楼主(2019-06-29):
1、LOGIC        GND      Vcc     Voh    Vol    Vih              Vil
   TTL         0        5.0    2.4    0.4    2.0               0.8
   COMS        0        5.0    3.5    0.4     3.5(0.7Vcc)   1.5(0.3Vcc)

楼主:
2.TTL和COMS逻辑电路的多余管脚的处理
TTL:多余管脚接高电平时,应该通过上拉电阻与Vcc相连
多余管脚接高低平时,直接与地相连
COMS:多余管脚接高电平时,应该直接与电源Vcc相连
多余管脚接高低平时,直接与地相连

楼主:
3.TTL与CMOS的接口
主要从逻辑电平匹配和电流带载能力两方面考虑

3.1 TTL与CMOS
主要是电平匹配问题,TTL的Voh=2.4,Vol=0.4,COMS的Vih=3.5,Vil=1.5
在TTL输出低电平是匹配,输出高电平时不匹配。解决方法是在TTL的输出和CMOS输入连线处,
通过上拉电阻接到Vcc。这样,在TTL输出高低电平时,都匹配。

3.2 COMS和TTL的接口
主要问题是,CMOS在输出低电平时,输出电流小,不能驱动TTL。
解决办法是a:CMOS门的并联 (只有同一芯片的门才可以并联使用)
b:采用输入电流较大的CMOS缓冲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