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有关QuartusII软件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9-06-29):
近期做了一个数据采集传输模块,用QuartusII编程设计的,采用FT245RL芯片进行USB通信。最近遇到一个问题,程序下载进PCB板以后多次出现无法识别USB口的问题。而且对同一个程序,哪怕修改其中一个数字再改回去并保存编译,结果也多次导致无法识别USB口。怎么会同样的程序编译出的结果一个能识别,一个不能识别呢?什么因素会造成这种情况?有大神能解释下吗,万分感谢。

网友A:
从你的描述看   个人觉得是硬件不稳定的原因吧
确定一下其他大逻辑量的工程  能不能正常运行   以判断电源时钟等是否稳定

网友A:
排除了上面硬件的问题   如果bit偶尔行偶尔不行
那可能是你的时序逻辑没做好  约束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除了上面硬件的问题   如果bit偶尔行偶尔不行
那可能是你的时序逻辑没做好  约束等 ...

其实在程序修改中,有几个版本的程序是能实现USB读写的。那几个版本的区别就是几个数不同,其实不涉及USB模块的程序。我也写了一个只读命令并校验,然后往外发送固定数的程序,那个程序怎么修改都没有问题。只是用到目前这个多个模块的工程下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除了上面硬件的问题   如果bit偶尔行偶尔不行
那可能是你的时序逻辑没做好  约束等 ...

然后,其实对于同一个程序如果完全不动,重复编译,不会造成USB读不出来的情况。所以,我之前有想,是不是程序造成的问题,比如对于我写的这种程序,有多种样式的逻辑电路能实现,所以我动过之后,软件在编译采用了另一种方式连接FPGA内部的逻辑电路。可能我想的有点多。。。

楼主:
硬件方面因为硬件电压都很稳定,而且其实让它通电就工作的话也能按设计输出数据,所以应该不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B:
根据你4楼的描述,应该是硬件程序的问题,就是在每次程序的编译结果不同,建议在能实现功能的版本中,将逻辑稳定和以后不修改的模块进行锁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4楼的描述,应该是硬件程序的问题,就是在每次程序的编译结果不同,建议在能实现功能的版本中,将逻 ...

我试试看,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