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失调电压消失了?

楼主:
测试交流电压的电路,由于ad是单极性的,所以在交流上面加了一个1.5v的直流电压,测试时发现,交流量为0V时,输出电压比1.5V略高或者略低1-2mv,这个电压应该是由失调电压引起的,但是当交流电压不为0时,例如交流1V时,输出非常精准,只有200-300uv的偏差

网友A(点评):
看一下输出交流电波形,有没有传说的交越失真

楼主(2019-06-29):
我想咨询下各位大佬,为什么加上交流量之后,误差变小了

网友B:
用的什么仪器?
测量方法?
偏置的电源是什么电源?精度是什么样的?

网友C:
难道21真的有神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仪器?
测量方法?
偏置的电源是什么电源?精度是什么样的?

1、软件上,Ad两个通道分别读运放输出Vo(AD1)和偏执电压(AD2),用AD1-AD2得出交流值,测试时发现不加交流源时,在12个不同的通道上都出现了误差,最大偏差5个LSB,初步考虑到是失调电压引起的,但是在加上交流量后,这个误差消失了;
2、硬件上,不加交流源时,用示波器观察,发现输出和偏执电压之间最大偏差2mv左右,对应约4个LSB,与软件测试结果相符;加上交流源后,示波器观察,只有几百uv的误差;
3、偏置电源精度0.5%,但是实际测试中,我们是用Ad分别读Vo和偏执电压,然后用AD1-AD2,所以偏执电压有点误差也影响很小,硬件上的测试是用示波器测试Vo对偏执电压

网友D:
信号源内阻和1.5V基准电压内阻,是不是有影响?

网友C:
示波器交流和直流档多换几下,看看能不能逮到失调电压。

网友E:
把信号电压降到0.1V试下,失调电压是否近空载时的电压?如果这样失调电压是固定的参数,设计时要以原厂资料表的最大估算为好。也可能交流取样的测量误差引发抵消了失调电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想咨询下各位大佬,为什么加上交流量之后,误差变小了

失调是运放的固有特征,不可能消除,哪怕加上交流电压也如此。
有几个可能:
是不是测量的交流电已经在运放快限幅的范围而导致测量误差
是不是算法本身问题导致测量误差
是不是交流信号源接入,导致直流泄漏,改变了实际测量结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交流和直流档多换几下,看看能不能逮到失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