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供电电压问题?

楼主(2019-06-29):
STM32F2系列的数据手册上,USB的供电电压范围是3~3.6V。但市面上的USB都是5V输出的,这是为什么?如果我直接用5V连接USB,同时可以降压至3.3V给单片机供电,这样USB还能不能正常工作,会不会烧掉?

网友A:
STM32的USB,有供电这块的引脚吗,只需要D+和D-连接就可以,

网友B:
估计不能正常工作,还会烧掉!

网友C:
这个是芯片外设的供电,和usb接口上的5V没有必然联系,USB接口上的5V看作是一个电源就行了,比如你要是主设备,通常这个5V需要你板内提供并对外输出,若你是从设备,那你可以把这个5V作为电源,转换成你需要的电源等级使用,注意一下功耗即可。

网友D:
STM32哪条腿是Vbus?这么简单的问题还用得着纠结吗?芯片供电的最大电压是3.6v,外部USB接口的电压是5v,接个LDO不就搞定了

网友E:
建议你仔细看下STM32规格书,了解该接口的PHY和你的USB是什么FS 还是HS模式,是都做主从设备,还是单独的主设备或者从设备,。举给列子,STM32使用USB_OTG_FS模式 做双角色设备,大致框图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