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差分信号处理【转载】

楼主(2019-06-29):
一、差分信号的含义
两根线上都传输信号,这两个信号振幅相等相位相差180°极性相反。
二、优点
a、同时被耦合到两条线上,而接收端只关心两个信号的差值抵消共模噪声
b、能有效抑制EMI,两根信号极性相反他对外的辐射的电磁场可以相互抵消,耦合的越紧密,释放到外界的电磁能量越少。
c、信号依靠高低两个阈值电压判断,能降低时序上的误差,更适合低幅度信号。

楼主:
三、布线要求
等长、等宽、紧密靠近,在同一层面
由于差分信号频率与一般都比较高,所以在走线过程中,尽量不折,少打折,不打孔,少打孔为优先考虑处理方式。
因为差分信号每换一次层面则相当于跨越一次切割,所以要严格控制过孔数目,过孔数目最好不要超过两个。
整对信号全程要求等长、等距、等宽,线宽、线距实际的取值,需要根据特性阻抗计算得出。
如果无法避免要打孔,需要注意美观,换层过孔水平或者垂直方向需要对齐,每一对线在换层处必须配一个地过孔,用于回路通道。当无法顺接的时候可以考虑反向走线,但前提条件是确实无法顺接。
差分信号一律参考地层
与其他信号线间距控制在4倍线宽以上,与过孔10mil以上与其他高频信号如CLK等间距50mil以上

楼主(2019-07-31):
引用 网友A:
支持下,谢谢分享!

多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