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Phase Compensation是不是自适应的???

楼主(2019-06-29):
还不需要根据被控制对象设计补偿网络。。。

网友A:
说不定就是个小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不定就是个小电容。

他的应用可以用在SEPIC Converter,这么复杂的电路,四阶的,估计也不好补偿,不可能这么简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內建了你也管不了。通常在EA的输出端接一RC串联,连接到FB脚或者GND脚。

那怎么能保证环路稳定???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怎么能保证环路稳定???

我已经买了一个回来了。难道我还要担心以后电路会出问题?

网友C:
个人觉得MPS等厂家自带的仿真工具还可以,裕度稳定性带宽都可以直观显示,根据仿真结果实测也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