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制造展示] 【21ic第三届设计大赛】+基于UCOSIII操作系统函数发生器设计

楼主(2019-06-29):
                                                          基于UCOSIII操作系统函数发生器设计

    相逢总有千言,离别仅需二字。出来工作半年多了,工作挺忙的。刚注册了这个网站,就看到了这个活动,挺欣慰的!作为一名初级电子工程师,就用开发板简单的做了一个波形发生器。
    其主控使用STM32F4,DAC分辨率12位,幅度0-3.3V。由于工作时间限制,只能做简单的波形输出!
硬件:      UCOS-III操作系统
      STM32F4主频168MHZ
      4.3寸FTF-LCD
      12位DAC
      按键切换波形输出
      无线通讯串口LC12S
      波特率9600,将系统数据传至电脑监测

当然,第一步先搭建UCOS-III操作系统环境。哈哈哈哈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sys.h"
#include "includes.h"
#include "os_app_hook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MYTASK.H"

#include "lcd.h"
#include "key.h"
#include "RES.H"
#include "led.h"
#include "MOTOR.H"
#include "PULL.H"
#include "SHOES.H"
#include "INFORMATION.H"
#include "DAC.H"

/**************开始任务参数配置**********************************************************/

extern OS_TCB Start_Task_Lump;                     /*定义开始任务的任务块*/
extern CPU_STK Start_Task_Stack[Start_Stack_Size]; /*定义开始任务的堆栈*/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UCOSIII主程序
  * [url=home.php?mod=space&uid=536309]@NOTE[/url]
  * @param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OS_ERR err;          //错误类型结构体

        CPU_SR_ALLOC();      //这是一个宏定义  将CPU状态寄存器的值保存起来
        delay_init(168);           //时钟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中断分组配置

        DAC_Output_Init();          //DAC通道初始化
        Set_DAC1_OutputValue(0);    //0V输出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

        System_Start_Information(0);//系统正在初始化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Led_Init();             //LED初始化
        LCD_Init();             //LCD初始化
        LCD_Clear(WHITE);              //白底
        POINT_COLOR = BLACK;                //黑字
        LCD_ShowString(200,100,300,30,24,"STM32");
        LCD_ShowString(100,130,300,30,24,"Simple Function Generator");
        LCD_ShowString(190,160,300,30,24,"UCOS-III");
        LCD_ShowString(180,200,200,30,24,"2019/06/24");
        POINT_COLOR = RED;                //红字

//        ALL_PWM_Init(200-1,168-1);
//        System_Res();       //上电后所有动作复位

        OSInit(&err);               //os.h os_core.c 初始化UCOSIII
        CPU_CRITICAL_ENTER();       //cpu.h 进入临界区 任务调度加锁 教程121

        OSTaskCreate ((OS_TCB        *)&Start_Task_Lump,                          /*任务控制块*/
                                                                (CPU_CHAR      *)"Start_Tack",                              /*任务名字*/
                                                                (OS_TASK_PTR    )Start_Tack,                                /*任务函数*/
                                                                (void          *)0,                                         /*传递给任务函数的参数*/
                                                                (OS_PRIO        )Start_Task_priority,                       /*任务优先级*/
                                                                (CPU_STK       *)&Start_Task_Stack[0],                      /*任务堆栈基地址*/
                                                                (CPU_STK_SIZE   )Start_Stack_Size/10,                       /*任务堆栈深度限位*/
                                                                (CPU_STK_SIZE   )Start_Stack_Size,                          /*任务堆栈大小*/
                                                                (OS_MSG_QTY     )0,                                         /*任务内部消息队列能够接收的最大消息数目,为0时禁止接收消息*/
                                                                (OS_TICK        )0,                                         /*当使能时间片轮转时的时间片长度,为0时为默认长度*/
                                                                (void          *)0,                                         /*用户补充的存储区*/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OS_OPT_TASK_STK_CLR,   /*任务选项 可以在OS.H选择*/
                                                                (OS_ERR        *)&err                                       /*存放该函数错误时的返回值*/
                                                         );

        CPU_CRITICAL_EXIT();        //cpu.h 退出临界区 任务调度解锁 教程121
        System_Start_Information(1);//系统初始化完成
        OSStart(&err);              //UCOSIII开始运行
        while(1);

}

/**
  * @}
  */

/**
  * @}
  */

/**
  * @}
  */

/**
  * @}
  */

/************************ (C) COPYRIGHT HuangShihao *****END OF FILE****/
#include "DAC.H"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DAC通道1初始化
  * [url=home.php?mod=space&uid=536309]@NOTE[/url]  用PA4作为模拟输出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DAC_Output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TypeDefStructure;
        DAC_InitTypeDef  DAC_InitTypeDef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DAC,ENABLE);

        GPIO_InitTypeDef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TypeDef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TypeDef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DOWN;
//        GPIO_InitTypeDef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Fast_Speed;
        GPIO_Init(GPIOA,&GPIO_InitTypeDefStructure);

        DAC_InitTypeDefStructure.DAC_Trigger = DAC_Trigger_None;//没有触发方式
        DAC_InitTypeDefStructure.DAC_WaveGeneration = DAC_WaveGeneration_None;//不使用波形发生
        DAC_InitTypeDefStructure.DAC_LFSRUnmask_TriangleAmplitude = DAC_LFSRUnmask_Bit0;//要和波形发生一起用 这里不需要配置
        DAC_InitTypeDefStructure.DAC_OutputBuffer = DAC_OutputBuffer_Disable;//不使能输出缓存关闭
        DAC_Init(DAC_Channel_1,&DAC_InitTypeDefStructure);

        DAC_Cmd(DAC_Channel_1,ENABLE);//使能ADC1
        DAC_SetChannel1Data(DAC_Align_12b_R,0);//右对齐方式 输出电压值为0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DAC通道1输出值
  * [url=home.php?mod=space&uid=536309]@NOTE[/url]  注意这里是12位输出格式 最大值为0-4096 但我们的参考电压为3.3v 因此请看@param注释
  * @param ADC1_OutputValue 在这里选择范围为0-3300
  * @retval None
  */
void Set_DAC1_OutputValue(u16 ADC1_OutputValue)
{
        double ADC1_OutputValueTemp;

        ADC1_OutputValueTemp = ((double)ADC1_OutputValue/1000)*4096/3.3;
        DAC_SetChannel1Data(DAC_Align_12b_R,ADC1_OutputValueTemp);
}

/**
  * @brief 获取DAC通道1的值
  * @note  None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float Read_DAC1_Data(void)
{
        float OutputValue;

        OutputValue = (float)DAC_GetDataOutputValue(DAC_Channel_1)*(3.3/4096);

        return OutputValue;
}

/**
  * @}
  */

/**
  * @}
  */

/**
  * @}
  */

/**
  * @}
  */

/************************ (C) COPYRIGHT HuangShihao *****END OF FILE****/
void LCD_Init(void)
{
  vu32 i=0;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readWriteTiming;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writeTiming;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RCC_AHB1Periph_GPIOD|RCC_AHB1Periph_GPIOE|RCC_AHB1Periph_GPIOF|RCC_AHB1Periph_GPIOG, ENABLE);//使能PD,PE,PF,PG时钟
  RCC_AHB3PeriphClockCmd(RCC_AHB3Periph_FSMC,ENABLE);//使能FSMC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PB15 推挽输出,控制背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普通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PB15 推挽输出,控制背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3<<0)|(3<<4)|(7<<8)|(3<<14);//PD0,1,4,5,8,9,10,14,15 AF 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0X1FF<<7);//PE7~15,AF 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PF12,FSMC_A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PF12,FSMC_A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0,GPIO_AF_FSMC);//PD0,AF12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1,GPIO_AF_FSMC);//PD1,AF12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4,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5,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8,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9,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10,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14,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15,GPIO_AF_FSMC);//PD15,AF12

  GPIO_PinAFConfig(GPIOE,GPIO_PinSource7,GPIO_AF_FSMC);//PE7,AF12
  GPIO_PinAFConfig(GPIOE,GPIO_PinSource8,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GPIO_PinSource9,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GPIO_PinSource10,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GPIO_PinSource11,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GPIO_PinSource12,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GPIO_PinSource13,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GPIO_PinSource14,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GPIO_PinSource15,GPIO_AF_FSMC);//PE15,AF12

  GPIO_PinAFConfig(GPIOF,GPIO_PinSource12,GPIO_AF_FSMC);//PF12,AF12
  GPIO_PinAFConfig(GPIOG,GPIO_PinSource12,GPIO_AF_FSMC);

  readWriteTiming.FSMC_AddressSetupTime = 0XF;         //地址建立时间(ADDSET)为16个HCLK 1/168M=6ns*16=96ns
  readWriteTiming.FSMC_AddressHoldTime = 0x00;         //地址保持时间(ADDHLD)模式A未用到
  readWriteTiming.FSMC_DataSetupTime = 60;                        //数据保存时间为60个HCLK        =6*60=360ns
  readWriteTiming.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x00;
  readWriteTiming.FSMC_CLKDivision = 0x00;
  readWriteTiming.FSMC_DataLatency = 0x00;
  readWriteTiming.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模式A

  writeTiming.FSMC_AddressSetupTime =9;              //地址建立时间(ADDSET)为9个HCLK =54ns
  writeTiming.FSMC_AddressHoldTime = 0x00;         //地址保持时间(A
  writeTiming.FSMC_DataSetupTime = 8;                 //数据保存时间为6ns*9个HCLK=54ns
  writeTiming.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x00;
  writeTiming.FSMC_CLKDivision = 0x00;
  writeTiming.FSMC_DataLatency = 0x00;
  writeTiming.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模式A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4;//  这里我们使用NE4 ,也就对应BTCR[6],[7]。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 不复用数据地址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FSMC_MemoryType_SRAM;// FSMC_MemoryType_SRAM;  //SRAM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存储器数据宽度为16bit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AsynchronousWait=FSMC_AsynchronousWai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  存储器写使能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Enable; // 读写使用不同的时序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readWriteTiming; //读写时序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writeTiming;  //写时序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初始化FSMC配置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4, ENABLE);  // 使能BANK1

第二步:创建任务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UCOSIII 开始任务
  * [url=home.php?mod=space&uid=536309]@NOTE[/url]    负责其他任务的创建
  * @param
  * @retval  None
  */
void Start_Tack(void *p_arg)
{
        OS_ERR err;
        CPU_SR_ALLOC();
        p_arg = p_arg;

        CPU_Init();
#if OS_CFG_STAT_TASK_EN > 0u
   OSStatTaskCPUUsageInit(&err);                    /*打开统计任务*/
#endif

#ifdef CPU_CFG_INT_DIS_MEAS_EN                            /*如果使能了测量中断关闭时间*/
   CPU_IntDisMeasMaxCurReset();
#endif

#if        OS_CFG_SCHED_ROUND_ROBIN_EN               /*当使用时间片轮转的时候*/
        OSSchedRoundRobinCfg(DEF_ENABLED,1,&err);   /*使能时间片轮转调度功能,时间片长度为1个系统时钟节拍,既1*5=5ms*/
#endif

        OS_CRITICAL_ENTER();        //进入临界区

        /*Led指示任务*/
        OSTaskCreate ((OS_TCB        *)&Led_Task_Lump,                            /*任务控制块*/
                                                                (CPU_CHAR      *)"Led_Tack",                                /*任务名字*/
                                                                (OS_TASK_PTR    )Led_Tack,                                  /*任务函数*/
                                                                (void          *)0,                                         /*传递给任务函数的参数*/
                                                                (OS_PRIO        )Led_Task_priority,                         /*任务优先级*/
                                                                (CPU_STK       *)&Led_Task_Stack[0],                        /*任务堆栈基地址*/
                                                                (CPU_STK_SIZE   )Led_Stack_Size/10,                         /*任务堆栈深度限位*/
                                                                (CPU_STK_SIZE   )Led_Stack_Size,                            /*任务堆栈大小*/
                                                                (OS_MSG_QTY     )0,                                         /*任务内部消息队列能够接收的最大消息数目,为0时禁止接收消息*/
                                                                (OS_TICK        )0,                                         /*当使能时间片轮转时的时间片长度,为0时为默认长度*/
                                                                (void          *)0,                                         /*用户补充的存储区*/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OS_OPT_TASK_STK_CLR,   /*任务选项 可以在OS.H选择*/
                                                                (OS_ERR        *)&err                                       /*存放该函数错误时的返回值*/
                                                         );

/*PullRod任务*/
        OSTaskCreate ((OS_TCB        *)&PullRod_Task_Lump,                        /*任务控制块*/
                                                                (CPU_CHAR      *)"PullRod_Tack",                            /*任务名字*/
                                                                (OS_TASK_PTR    )PullRod_Tack,                                                                              /*任务函数*/
                                                                (void          *)0,                                         /*传递给任务函数的参数*/
                                                                (OS_PRIO        )PullRod_Task_priority,                     /*任务优先级*/
                                                                (CPU_STK       *)&PullRod_Task_Stack[0],                    /*任务堆栈基地址*/
                                                                (CPU_STK_SIZE   )PullRod_Stack_Size/10,                     /*任务堆栈深度限位*/
                                                                (CPU_STK_SIZE   )PullRod_Stack_Size,                        /*任务堆栈大小*/
                                                                (OS_MSG_QTY     )0,                                         /*任务内部消息队列能够接收的最大消息数目,为0时禁止接收消息*/
                                                                (OS_TICK        )0,                                         /*当使能时间片轮转时的时间片长度,为0时为默认长度*/
                                                                (void          *)0,                                         /*用户补充的存储区*/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OS_OPT_TASK_STK_CLR,   /*任务选项 可以在OS.H选择*/
                                                                (OS_ERR        *)&err                                       /*存放该函数错误时的返回值*/
                                                         );

        OS_CRITICAL_EXIT();         //退出临界区
        OSTaskDel((OS_TCB  *)0,                                                   /*删除开始任务自身*/
            (OS_ERR  *)&err
                                         );
}
到这一步就可以看到系统初始化成功数据打印至电脑,TFT-LCD显示系统界面:

第三步:利用任务调度输出方波、三脚波、锯齿波。(我这里只贴上方波的代码)并在TFT-LCD显示器上显示波形。
/**
  * @brief   led任务
  * @note
  * @param
  * @retval  None
  */
void Led_Tack(void *p_arg)
{
       u16 Hight;

        OS_ERR err;

        CPU_SR_ALLOC();       //这是一个宏定义  将CPU状态寄存器的值保存起来
        p_arg = p_arg;
        OS_CRITICAL_ENTER();        //进入临界区

        OS_CRITICAL_EXIT();         //退出临界区

        while(1)
        {
   //方波
           if(Wave_Direction == 0)
            {
                   Wave_Out = 0;
                   Wave_Direction = 1;
                   Wave_Dis = 800;
            }
            else
             {
                   Wave_Out = 3000;
                   Wave_Direction = 0;
                   Wave_Dis = 400;
             }
TFT-LCD显示器上显示波形:

利用优利德110MH示波器进行显示结果:

经历两个夜晚的战斗,只能完成一些简单的功能。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互相学习!

                                                                                                2019.06.29
                                                                                               于深圳龙岗
                                                                                               黄大队长  编

不错 来自山东人民的祝福

网友A:
这是用了实时操作系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用了实时操作系统啊

是的,平时没有什么时间,只能晚上搞!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