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单链表

楼主:
/* 1.C语言单向链表
* 2.链表的(增,删,查,遍历)
* Author: Mr.Long

*/

#include "stdafx.h"
#include<stdlib.h>

/* 结构定义 */
struct node {
    int data;
    node *next;
};

/* 函数定义 */
void printNode(struct node *head);
struct node* appendNode(struct node *head,int);
struct node* addFirstNode(struct node *head,int);
struct node* findNode(struct node *head,int);
int deletNode(struct node *head,int);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 定义一个head指针,作为链表的头节点*/
    struct node *head = NULL;
    //申请内存空间
    head = (struct node *)malloc(sizeof(struct node));
    //初始化头结点数据
    head->data = 0;
    head->next = NULL;

    printf("*****************添加节点******************\r\n");
    /* 在链表尾部追加节点 */
    head = appendNode(head,5);
    head = appendNode(head,8);
    head = appendNode(head,4);
    head = appendNode(head,34);
    head = appendNode(head,6);
    head = appendNode(head,9);

    /* 添加为头节点 */
    head = addFirstNode(head,12);
    head = addFirstNode(head,61);

    printf("添加成功... \n");

    printf("*****************查找节点******************\r\n");
    /* 查找指定节点 */
    struct node *a;
    a = findNode(head,34);
    if(a != NULL) {
        printf("查找成功... \n");
        printf("data:%d \n",a->data);
        printf("next:0x%X \n",a->next);
    } else {
        printf("没找到该节点 \n");
    }
    printf("*****************删除节点******************\r\n");
    /* 删除指定节点 成功返回1 失败返回0 */
    int dest = 0;
    bool state = deletNode(head,dest);
    if(state)
        printf("删除[%d]成功... \n",dest);
        printf("删除[%d]失败... \n",dest);

    printf("*****************所有节点******************\r\n");

    /* 遍历节点并输出 */
    printNode(head);

    return 0;
}

int deletNode(struct node *head,int dest) {
    struct node *p = head;
    struct node *lp;
    while(p->next) {
        if(p->data == dest) {
            // 删除操作:将上一个节点的next指向被删除节点的next
            lp->next = p->next;
            //释放被删除节点的内存空间
            free(p);
            return true;
        }
        //记录上一个节点
        lp = p;
        //移动指针
        p = p->next;
    }
    return false;
}
struct node* findNode(struct node *head,int dest) {
    struct node *p = head;
    struct node *pc = NULL;//临时变量

    while(p) { //当p不为NULL时

        if(p->data == dest) {//找到了指定节点
            pc = p;
            break;
        }
        p = p->next; //移动指针
    }
    return pc;
}
struct node* appendNode(struct node *head,int data) {
    if(data == NULL) return head;
    if(head == NULL) { //若头结点为空,则创建一个节点作为头结点
        printf("head is NULL \n");
        head = (struct node *)malloc(sizeof(struct node));
        head->data = data;
        head->next = NULL;
        return head;
    }
    /*易错点
     *  这里千万注意循环条件是p->next而不是p
     *  因为当执行到链表尾节点时p已经为NULL
     *  而当p为NULL时56行的空指针操作会导致程序崩溃
     */
    struct node *p = head;
    while(p->next) {
        p = p->next;
    }
    struct node *pNew;
    pNew = (struct node *)malloc(sizeof(struct node));
    pNew->data = data;
    pNew->next = NULL;

    p->next = pNew;
    /*易错点:
     *  如果这里返回 p 则链表只保留了最后两项数据
     *  原因在于47行的while循环移动了p的指针
     */
    return head;
}
struct node* addFirstNode(struct node *head,int data) {
    struct node *p;
    p = (struct node *)malloc(sizeof(struct node));
    p->data = data;
    p->next = head;
    return p;
}
void printNode(struct node *head) {
    struct node *p = head;
    while(p) { /* 当p不为NUll时 */
        printf("self=0x%X  |  data=%2d  |  next=0x%X\n",p,p->data,p->next);
        p = p->next;
    }

网友A(2019-06-29):
大家可以学习一下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