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拼板经验

楼主(2019-06-29):
CADENCE 拼板经验
1、将需要拼板的文件生成MODULE(选择菜单TOOLS->Create Module…)。
2、新建文件,或使用某一文件(最好将原文件备份好)做主文件,通过菜单"Place->Manually…",添加第一步生成的Module。
3、添加后发现丝印层的文字显示增加了前缀,处理方法是:
a、打开原文件,通过”Manufacture->Artwork…“输出相应的丝印层(如果之前已经生成,可以省略这一步);
b、(重新)打开拼板文件,删除有前缀的丝印层,通过”File->Import->Artwork…“加载想要的丝印层,注意选择好文件后,选择”Load File"进行放置,最好能预先计算好坐标点,通过输入坐标准确放置图层。

另外,希望PCB厂商帮你在板上某位置铣槽孔,可以用outline 层在板上画线表示。
开V-CUT槽时,可以注明,也可以注明开槽后的残厚,最好先咨询制板厂。

网友A:
CADENCE拼PCB的时候,怎么加槽呢?

网友A:
PCB厂商帮你在板上某位置铣槽孔,一般都是多收费的。

不用吧,我们以前也有过槽或者孔,没有多加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ENCE拼PCB的时候,怎么加槽呢?

直接用outline把槽画出来,厂家就会把孔加工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用outline把槽画出来,厂家就会把孔加工出来了

,平时觉得开板子也不贵,就做一整块了。价格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