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当中的拼板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9-06-29):
PCB设计当中的拼板出现的问题

在PCB设计中,对于最终批量生产,PCB胶合板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它不仅涉及PCB电路板的质量标准,还会影响PCB生产的成本。

如何在合理有效的胶合板的前提下保证PCB电路板的质量,从而节省原材料,生产企业非常注重解决问题。

1,拼贴连接模式
PCB拼贴方式有两种连接方式,一种用于V-cut(图1-1),另一种用于印章孔连接(图1-2)。

图 1-1 PCB 的V-cut设计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图1-2 PCB邮票孔的设计

V-cut一般适用于矩形PCB抄板的形状,其特点是边缘分离整齐,加工成本低,建议优先使用,如图1-3所示;

图1-3 V-cut拼版
印章孔一般适用于拼贴类型的不规则布局,例如MID的“L”型框架结构通常采用印章孔连接的形式进行整理,如图1-4所

2,整理次数:必须根据单个PCB板的尺寸,计算出整个拼贴的尺寸不能超过PCB抄板范围的最大尺寸(PCB整理长度不得大于250mm),以及 太多的整理将影响拼写位置的准确性,影响补丁的准确性。

一般MID类主板适用于2个拼贴,键盘,LCD板类型的分板不超过6个胶合板,特殊区域的分板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

3,印章孔连杆要求

在PCB拼贴中,链接条的数量应适当,一般2-3个连杆,这样PCB的强度要满足生产过程的要求,不要轻易破坏。 如图1-5所示,连杆设计通常需要设计4-5mm的长度,孔非金属孔,尺寸一般为0.3mm-0.5mm,Connucon之间的间距为0.8-1.2mm

4,工艺边缘当板材比较器件密集,板边缘空间有限时,需要增加工艺边缘,用于SMT PCB板传输边缘,一般3-5mm。
工艺边缘一般4个角落各添加一个定位孔,并在三个角上添加光学定位点,增强机器的定位

网友A:
PCB设计当中的拼板,价格也不便宜,一般还是不拼版的。

网友A:
这个板子是多个板子吗?   PCB电路板的质量不好保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设计当中的拼板,价格也不便宜,一般还是不拼版的。

一般就是批量大的时候,有拼版需要,量小的确没有这个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