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转RS232

楼主(2019-06-30):
主机端是RS485(2线),传感器是RS232,通过主机读取传感器数据,如何实现最简单。

xch
淘宝上买,可能最简单
232有这个功能的啊 直接用232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A:
找个RS232转RS485模块桥接一下就可以

网友B:
232是全双工,485是半双工,要看传感器与主机的通讯协议才能确定是否可以直接转换。
大部分情况下,是可以转换的,自己做的话,用一个232芯片转成TTL电平,再用一个485芯片,将TTL转成485,注意485要加上自动收发切换电路。

网友C:
淘宝几块钱一个板,可以考虑   或者自己设计个 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