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串口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9-06-30):
STM32的串口中断可否这样,就是设置接收了多少个字符触发接收中断。
比如设置8个字节触发中断,就接收了8个字节才产生一次中断。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为什么要这么做?在我理解的是,接收本来就是一个中断,应为它打破了CPU原先要进行的任务,

网友B:
每接收一次就必须中断的。

网友C:
你USART配合DMA就可以了,接收8个字节就触发DMA进入完成中断处理

网友A:
应该不是这样的吧,你接受之后可以不去处理,但是你不能不让他接受呀

网友D:
应该是到一定的数据才去处理这个中断吧

网友E:
如果非要这样的话,

你或许可以考虑使用DMA传送中断来实现,传送N个数据产生传送完成中断。

网友F:
还有空闲中断也可以考虑。

网友G:
《基于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的程序设计技术》,第11章,双向数据通信。
他的书是用的NXP的片子,LPC1766,有这个功能。它也不是说不接收,而是不到一定的字节数
不触发中断。

网友H:
在串口通信里不是特别实用,因为一旦串口受干扰就会产生断章取义的现象。要解决干扰问题还是要一个一个处理。

网友I:
仅凭字节数分包不是很可靠

网友J:
可以用串口的dma实现,用dma传输完成中断代替

网友A:
用dma把数据存到一个相对比较大的数组,然后程序定时处理数组里面的数据。跟dma接收多少个字节再中断关系不大

网友F:
要计算通信的数据量,让主程序能及时处理处理数组的数据,免得数组里面未处理的数据溢出丢包了

网友A:
有串口FIFO的可以用FIFO,没有的可以用DMA

网友K:
其实即使每个字节都触发中断又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呢?

网友L:
比如每收到一个字节就触发中断,在中断里保存数据到接收数组,然后计数器加1,判断计数器是否达到你的预设值,达到处理,没达到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