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电感式接近开关专用芯片

楼主(2019-06-30):
准备制做电感式接近开关,是否有专用芯片介绍呢,谢谢各位

网友A:
TDA0161
DC5~24V,不到位电流0.2mA,到位电流10mA,你也可以用分离器件+运放搭一个,不过性能绝对好不过这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DA0161
DC5~24V,不到位电流0.2mA,到位电流10mA,你也可以用分离器件+运放搭一个,不过性能绝对好不过这 ...

电容式接近开关,也有芯片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容式接近开关,也有芯片吗?

亲,电容式就别找了吧,电容式感应单片机一大把。比这个还便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容式接近开关,也有芯片吗?

真想用,推荐一个PCF8883
不过你得准备好被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想用,推荐一个PCF8883
不过你得准备好被宰...............

国产的电容式水位计芯片,两个电容比较的,是同一原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国产的电容式水位计芯片,两个电容比较的,是同一原理吗?

这个你应该比我熟悉了,行业芯片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应该比我熟悉了,行业芯片嘛..........

我目前接触的大部分是直流放大器,包括各种直流激励,都折腾过很多。
唯独交流放大器,及其激励,尤其是人工激励高频交流信号例如100khz以上基本都是空白。交流信号处理,涉及到电容式及电感式传感器。
当然50hz的工频信号处理,就没什么好折腾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目前接触的大部分是直流放大器,包括各种直流激励,都折腾过很多。
唯独交流放大器,及其激励,尤其是 ...

肯定都有专用芯片,就是价格高,国内肯定有代替品。好像LVDT用的AD598 / 698 NE5521之类的,LVDT和电容液位传感器原理差不多,电容式的频率好像要100K,LVDT的频率好像是5K。 由于是业余爱好者从来没见过这两种传感器实物,只DIY过,拿着DIY的传感器去找工作,招人的说我做的东西都没用,太打击人了,我可从来没见过实物而DIY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肯定都有专用芯片,就是价格高,国内肯定有代替品。好像LVDT用的AD598 / 698 NE5521之类的,LVDT和电容液 ...

感谢你的回复,目前搞电子基本都是搞集成电路。玩的水平高点,就是把集成电路应用到别的领域。
当然还有很多soc,灵活应用,成本也低。
电容桥据我所知,国内由芯片。
例如你的lVDT,还是由很多替代的,例如注塑机,基本都是电阻尺。手动铣床有光栅尺。
以前学仪表的时候,这种差动位移传感器,90年代的电厂还能见到。

网友D:
用三极管搭个振荡电路来测不行吗?

网友E:
AT42QT1010-TSHR 电容式接近触摸开关

网友F(2019-08-28):
感谢楼主,我也准备研究下接近开关,没想到ST把这么好的芯片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只是价格感觉略高。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感谢楼主,我也准备研究下接近开关,没想到ST把这么好的芯片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只是价格感觉略高。 ...

你准备用ST什么芯片?

网友H:
有分离器件的方案,有兴趣么?

网友I(2020-08-18):
需要得话可以发样片给你试试哦。

网友J(2021-03-14):
求一款高性能全金属电感式接近开关集成电路图QQ254367310

网友K(2024-12-12):
需要得话可以发样片给大家试试,我们技术支持也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