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ICD4调试实战

楼主(2019-06-30):
本贴内容安排如下
  • 准备开发环境
  • 硬件准备
  • 调试实战

首先安装MPLAB X IDE开发环境,从官网下载安装程序,安装如下

准备安装

选择语言

MPLAB X 支持大量的芯片类型,这里为了方便就都选了。

坐等安装结束。

安装过程中会提示驱动的安装过程,接受即可。

接下来准备编译器的安装,后面要使用PIC1619,这里要安装XC8,如下

IDE安装完毕,准备硬件及连接。

本次测试使用的是CURIOSITY开发板,上面有一颗PIC1619,经典8位MCU。

前面提到了,ICD4引出的是RJ11调试引脚,需要一根RJ-11转SIP6数据线来连接。

使用SIP6接口来连接开发板,结合ICD4的情况,需要考虑两个要素:
  • 供电模式
  • 引脚对应

ICD4可以向目标板供电,官方文档上有详细的说明,这里使用的是外部供电方式,ICD4只负责调试功能;另外引脚连接时也不需要外部的上拉或下拉来适配,直接连接即可。

ICD4连接到PC上后,可以在设备管理器上看到如下设备

接下来下载CURIOSITY对应的DEMO代码,导入到IDE中,可以开始编译代码生成二进制程序文件。
需要注意的是,导入的代码是C90标准,最新的IDE使用的是C99标准,需要先将C支持设置为C90,否则编译DEMO代码会出错。

编译成功后,先在代码中打一个断点用来测试DEBUG功能,如下

上图是使用DEBUG模式执行到断点处时的截图,与大多数IDE一样,MPLAB X也提供了相关信息供用户查看,如变量值,硬件信息等。

另外在调试/下载过程中,会有一些贴心的提示,如下

根据开发板的不同,需要对工程属性进行适当的配置。

代码下载完成后,也可以看到一些有用的提示信息,如下

这里给出了ICD4的一些固件信息,也包括了目标开发板的硬件信息等。

总结来说,只要有一些基础的单片机开发经验,初次使用ICD4不会有任何的障碍,使用起来还是很方便的。

关于速度,感觉很快,调试过程中,断点需要通过开发板上的按键来触发,只要按下CURIOSITY上的按钮,立即执行到断点处,没有任何延迟。只是以前没有使用过ICD3及相关的DEBUG KIT,所以也无法给出确切的比较。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观摩下

网友B:
编辑的很详细!

网友C:
楼主是参与了共享活动的吗?

网友D:
很精彩啊~ !!! 加油~

网友E:
这ICD4是新款神兵利器啊

网友F(2020-04-20):
楼主,请问您RJ-11转SIP6数据线时对应的引脚关系是什么,您板子上的接口是什么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