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双链表数据结构

楼主(2019-06-30):
双链表在RTOS操作系统中是很重要的一个数据结构,我们需要熟练使用双链表,其中包括以下,当然也可以自己再扩展,本人认为掌握这些足够应付RTOS。

楼主:
0.        节点与链表的定义
//链表节点类型
typedef struct _tNode
{
struct _tNode *prenode;  //该节点执行前一个节点
   struct _tNode *nextnode; //该节点执行后一个节点
}tNode;
//定义链表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_tList
{
   tNode  headNode;        //链表的头结点
uint32_t nodecount;     //链表的数量
}tList;

楼主:
1.        节点和链表的初始化
//节点初始化
void NodeInit(tNode *node)
{
  node->nextnode = node;
        node->prenode = node;
}
//链表初始化
void ListInit(tList *list)
{
  list->headNode.nextnode = &(list->headNode);
        list->headNode.prenode = &(list->headNode);
        list->nodecount = 0;
}

楼主:
2.        返回链表中节点的个数
//返回链表节点数量
uint32_t ListCount(tList *list)
{
  return list->nodecount;
}

楼主:
3.        返回链表首个节点
//返回链表的首个节点
tNode *ListFirst(tList *list)
{
        tNode *node = (tNode *)0;
        if(list->nodecount!=0)
        {
          node = list->headNode.nextnode;
        }
        return node;
}

楼主:
4.        返回链表最后一个节点
//返回链表的最后一个节点
tNode *ListLast(tList *list)
{
  tNode *node = (tNode *)0;
        if(list->nodecount!=0)
        {
          node = list->headNode.prenode;
        }
  return node;
}

楼主:
5.        返回链表指定节点的前一个节点
//返回链表指定节点的前一节点
// list:查询链表
// node:参考节点
tNode *ListPre(tList *list,tNode *node)
{
  if(node->prenode == node)
        {
          return (tNode *)0;
        }
        else
        {
          return node->prenode;
        }
}

楼主:
6.        返回链表指定节点的后一个节点
//返回链表中指定节点的后一个节点
// list:查询链表
// node:参考节点
tNode *ListNext(tList *list,tNode *node)
{
  if(node->nextnode ==node)
        {
          return (tNode *)0;
        }
        else
        {
          return node->nextnode;
        }
}

楼主:
7.        清空链表中的所有节点
//删除链表中的所有节点
//list:需要删除的链表
void ListRemoveAll(tList *list)
{
        int i;
        tNode *nextNode;
        //遍历所有节点
        nextNode = list->headNode.nextnode;
        for(i=list->nodecount;i!=0;i--)
        {
          //记录当前节点和下以节点
                tNode *currentNode;
                currentNode = nextNode;
                nextNode = nextNode->nextnode;
                //重置节点信息
                currentNode->nextnode = currentNode;
                currentNode->prenode = currentNode;
        }
        list->headNode.nextnode = &(list->headNode);
        list->headNode.prenode = &(list->headNode);
        list->nodecount = 0;
}

楼主:
8.        将指定节点添加到链表头部
//将指定节点添加到链表的头部
//list:待插入的链表
//node:待插入的节点
void ListAddFirst(tList *list,tNode *node)
{

  node->prenode = &(list->headNode);
        node->nextnode = list->headNode.nextnode;

        list->headNode.nextnode->prenode = node;
        list->headNode.nextnode = node;

        list->nodecount++;
}

楼主:
9.        将指定节点添加到链表尾部
//将指定节点添加到链表尾部
//list:待插入的链表
//node:待插入的节点
void ListAddLast(tList *list,tNode *node)
{
  node->prenode = list->headNode.prenode;
        node->nextnode = &(list->headNode);

        list->headNode.prenode->nextnode = node;
        list->headNode.prenode = node;
        list->nodecount++;
}

楼主:
10.        移除链表中的第一个节点
//移除链表中的第一个节点
//list:要移除的链表
//返回值: 如果链表为空,返回0,否则返回第一个节点
tNode *tListRemoveFist(tList *list)
{
  tNode *node = (tNode *)0;
        if(list->nodecount != 0)
        {
          node =list->headNode.nextnode;

                node->nextnode->prenode = &(list->headNode);
                list->headNode.nextnode = node->nextnode;
                list->nodecount--;
        }
        return node;
}

楼主:
11.        将指定节点插入到某一个节点后面
//在指定节点后插入节点
//list:需要插入的链表
//afternode:参考节点
//insertnode:待插入的节点
void ListInsertAfter(tList *list,tNode *afternode,tNode *insertnode)
{
      insertnode->prenode = afternode;
            insertnode->nextnode = afternode->nextnode;
            afternode->nextnode = insertnode;
            afternode->nextnode->prenode =insertnode;
            list->nodecount++;
}

楼主:
12.        将指定节点插入到某一节点前面
//在指定节前插入节点
//list:需要插入的链表
//beforenode:参考节点
//insertnode:待插入的节点
void ListInsertBefore(tList *list,tNode *beforenode,tNode *insertnode)
{
     insertnode->prenode = beforenode->prenode;
           insertnode->nextnode = beforenode;
           beforenode->prenode = insertnode;
           beforenode->prenode->nextnode = insertnode;
           list->nodecount++;
}

楼主:
13.        将指定节点从链表中移除
//将指定节点从链表中移除
//list:待移除的链表
//node:待移除的节点
void ListRemoveNode(tList *list,tNode *node)
{
  node->prenode->nextnode = node->nextnode;
        node->nextnode->prenode = node->prenode;
        list->nodecount--;
}

楼主:
扯了这么多没用的,不如真枪实弹的测试一把,将刚刚我们写的对双链表的操作函数放到任务1中来测试一下,这里只要举几个函数,其余的留个大家来测试。

楼主:
tList  list;
tNode  node[10];

// 任务实现函数
void task1(void *param)
{
        int i;
        SetSysTickperiod(10);//以10ms为一个周期的时间片调度
        for(;;)
        {

/***************************该代码段用于测试链表***************************/
    ListInit(&list); //初始化链表
                for(i=0;i<10;i++)
                {
                  NodeInit(&node[i]);
                        ListAddFirst(&list,&node[i]); //往链表头部添加节点
                }
                for(i=0;i<10;i++)
                {
                  tListRemoveFist(&list);    //删除链表的头节点
                }

/***************************该代码段用于测试链表***************************/
                task1Flag = 1;
                TaskDelay(10);
                task1Flag = 0;
                TaskDelay(10);
        }
}

楼主:
进入debug调试模式,在第一个for循环处设置断点。

楼主:
便于调试,将list链表添加到watch1窗口。

楼主:
在第二个for循环处设置断点,全速运行到该处,观察list结构的值,list中的链表节点的个数nodecount 已经增加到10个,初始化的10个节点已经被成功被链接到表中。

楼主:
同样的方法测试tListRemoveFist(&list) 循环删除链表的头节点,10循环后节点被依次从链表中移除。这样就简单验证了链表的两个函数,至于其它的链表函数,同学们可以去一一验证,这里就略过了。

楼主:
双向链表比较难掌握,大家好好看几遍,不要放弃哦

网友A:
很详细,感谢分享

网友A:
双向链表一直没搞懂

网友B:
想看懂操作系统的代码,双向链表是必须掌握的

网友C(2019-09-25):
不更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