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可以用003做太阳最大功率点跟踪器吗?

楼主(2019-06-30):
有人做过这个没,分享一下

网友A:
烂大街的项目。有多种方法,比如用光敏电阻阵列,4个角各一个。然后调试调试,找到感觉,就懂了。

网友B:
通过步距进行判断找到最大点。

网友B:
如果往左转动发现变小了,肯定要往又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