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教有一节5号干电池升压到3.3V的芯片方案吗?

楼主(2019-06-30):
唉....对电源这方面了解不足.........又中一次招了。
我是打算用一节5号干性电池升压到3.3V给芯片用。
目前封装是sot-23,已经失败了。
一节干电池带动不起来....(输入1.6V,输出变成1.5V,然后电池掉压飞快........)
  一

因此请教还有什么方案可以解决干电池的升压到3.3V?
=====================新的=====================

加了 10uh电感了,还是失败。不过目前输出为2.2V左右(电池1.4V)。
比较奇怪的是用开关电源供电1.2V,输出2V左右,但用电居然是120mA!!!,问题我上面就只有一个stm8l阿,而且调试时还运行在休眠模式......不知那里吃电了.........

所以为保安全,希望各位朋友能再推荐一些芯片方案保险一些了。要5号干电池(或5号充电电池)供电。输出3.3V。200mA左右输出就可以了。外围元件尽量少..........

=====================更加新的=====================

更换了CD32的电感后,终于可以正常输出电压3.3V了。看样子用最小的那款电感就可以了。
下面是灵魂接线 :)

对了,目前我的电感是这样算的,不是知对不对。
1.5V升3.3V(200mA) 也就是 3.3*0.2=0.66w。
1.5V加上效率80% = 0.66/1.5=0.44A/80% = 0.55A。
也就是电感的饱和电流至少要大于550mA。这样算对不对?

PW5100镍氢电池1.2V,干电池1.5V输入的静态功耗也低,空载时,输入功耗是20uA左右。输出电压3.3V或者5V
简单,PW5100干电池1.5V升压IC,输出3.3V或者5V. 在输入0.7V时,输出也有3.3V电压,外围就2个贴片电容,一个3.3UH(3R3)的贴片电感
你的电路图都是错的,怎么能可靠输出啊。
仔细看器件资料了吗?

网友A:
电流需求是多少?
干电池电流输出能力很低的,如果负载电流需求高是不能用的。

网友A:
LX那个脚要接一个电感才会有升压输出,你直接接电池,不可能给你升压的。

网友A:
直接接电池,开关短路。。。会烧的。
没有冒烟么?难道是因为电池内阻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X那个脚要接一个电感才会有升压输出,你直接接电池,不可能给你升压的。 ...

对,我SB了。
我居然当成以往HT7333那样以为接2个电感就可以了...因为目前没法焊上电感,还没办法证明是不是电感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需求是多少?
干电池电流输出能力很低的,如果负载电流需求高是不能用的。 ...

电流应该不超100ma的,目前发觉漏了电感,因此还要补上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接电池,开关短路。。。会烧的。
没有冒烟么?难道是因为电池内阻大? ...

对的,居然漏了电感...可能干电池电流少,不怕短路吧.......

网友A:
总共4个元件,你还能漏掉一个。。。。

网友B:
打广告

可以,希望能推荐更多,以便日后能用上。

网友C:
感觉楼主的图有问题啊。连电感都没有

网友D:
TPS61020
1.2V输入时候效率都有90%

网友E:
咋一看还以为是电容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楼主的图有问题啊。连电感都没有

加了电感,失败了。具体见楼顶。

功率电感。不是这种小封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TPS61020
1.2V输入时候效率都有90%

TPS61020用不了这么多脚吧?感觉有点浪费。而且较重要的是,价格不便宜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了电感,失败了。具体见楼顶。

电感饱和电流不够。要用体积大一些的。

网友F:
不仔细看看datasheet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饱和电流不够。要用体积大一些的。

请教如何选取体积的呢?因为之前我以为计算饱和电流就可以了........

目前体积大的有
CD32、CD43、CD54、CD75、CD105(这个体积就太大了....不考虑.....)

可以用CD32?

网友A:
体积小了电流不够啊。
这家的够另一家不一定够。
而且,你1.5V升压输出3.3V200毫安,用300毫安的电感是远远不够的。

网友A:
从你的图来看,你的电感根本就没有CD32的体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仔细看看datasheet啊

现在有看了阿,也补了电感。但还是不行.......
datasheet上有写过 L: ABC SR0503 10µH
问题这东西可是非常难买阿,总不能为了这买一样的阿...只想知道如何才能用近似来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图来看,你的电感根本就没有CD32的体积。。。

没有...我手上就只有0805的贴片电感....
因此如果要选用体积大一点的,应该怎么选,要通过什么的计算确定的呢?(总不能越大越好阿....最大那款这样都能占我的pcb一半了....)

网友G:
1.5V电池要400MA 输出的 可能要选用 镍镉 会好一点
然后再搭建BOOST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我手上就只有0805的贴片电感....
因此如果要选用体积大一点的,应该怎么选,要通过什么的计算确定 ...

电感量差一点问题不大,饱和电流一定要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量差一点问题不大,饱和电流一定要足够。。。。

根据22楼朋友的讲解。电感是接输入端的,也就是电池那边使用。
假设输出端要200mA,那么输入端至少是要400~500mA。很明显我那个电感饱和电流(300mA)就是不够的了?
目前我查过CD32的饱和电流为0.76A。那应该是够的了(CD43为1.04A)
目前入手这两款电感,再试一试。

网友H:
弄个锂电池。多好啊

网友I:
120mA绝对有问题

网友J:
楼主眼神太差了.
这种三脚片子很容易工作的.

但是一定要注意工作条件.

网友K:
先用电源测,再上电池  电池基本带不动

网友L:
这种电荷泵原理的升压电路一般都用到一个电感和二极管,你这都没画上,肯定出不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种电荷泵原理的升压电路一般都用到一个电感和二极管,你这都没画上,肯定出不来了。 ...

这款芯片不需要二极管。
不过我倒真是漏了电感(前面有提过),后来补上0805的电感失败。现在补回CD32的电感成功了。

网友M:
升压芯片可选型号很多,选型时除了满足输入电压、输出电压、输出电流等基本参数要求外,还要注意转换效率、货源供应等综合因素。

网友N(2019-07-30):
我这里有一颗具有超低待机功耗、 超低待机功耗同步升压 DC-DC高效率的同步升压 DC-DC,待机电流仅 1.8uA
◆超低待机功耗:1.8uA
◆高效率:可高达 93%
◆最大工作频率:250KHz
◆输出电压:1.8~3.6V(步进 0.1V)
◆启动电压:0.9V
◆低纹波、低噪声
◆小体积 SOT23-3
应用领域
◆1~2 节干电池供电的电子设备
◆电子词典、数码相机、血压计、MP3、遥 控玩具、无线耳机、无线鼠标键盘、医疗器 械、防丢器、汽车防盗器、充电器、VCR、 PDA 等手持电子设备

网友O:
竟然不冒烟,真是奇怪。

网友N:
加我微信,我帮你实现要求,也可以提供模块给你测试性能,微信号xuefang15915300771

网友P:
打个广告

网友Q(2019-11-20):
ZCC9266输入电压是0.9-6v   2A

网友Q:
干电池升压ZCC9266  0.9-6V,2a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Limy-至诚微\电路图截取

网友R:
一个电感+升压IC+电容的可以用

网友S(2021-01-14):
用MAX1674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