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请教

楼主:
输入VCC为26V,1.5A
24V输出实际为23.8V
12V输出实际为13V
5V输出实际为7.9V
3.3V输出实际为5.9V
电路中的470uF\50V电容都暂未焊接!因为不好找,暂时没有焊接!
测量电压时也没有带负载!
请问大家电路有无问题?!

网友A(点评):
lm2596是哪家半导体的产品? On?

网友A(点评):
每个dc/DC 接一个2mA的负载试试

网友B(点评):
看了你根本没有好好看手册,手册上有明确要求R6是1k。

网友B(点评):
电流是多少?VCC是多少V?没这些怎么给断?

网友C(2019-06-30):
5V输出实际为7.9V
3.3V输出实际为5.9V
这样不能接受的吧?你既然要测试就把电路焊好了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5V输出实际为7.9V
3.3V输出实际为5.9V
这样不能接受的吧?你既然要测试就把电路焊好了再试 ...

470uF/50V封装为7343的电容不好找!所以就没焊接!

网友C:
26V转24V可能会不可靠,压差太小了。
你所有输出电容电感都用相同规格,成本高。

网友D:
引用 楼主:
470uF/50V封装为7343的电容不好找!所以就没焊接!

这个电容找个普通电解先焊上,没有这个电容不行,再带上负载测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26V转24V可能会不可靠,压差太小了。
你所有输出电容电感都用相同规格,成本高。 ...

这个压差太小了吧。。

网友F:
开关电源怎么可以不焊电容,再一个lm2596又老又贵换个吧MPS、TI啥的很多替代型号。

网友G:
输出电压和固定电压怎么差距这么大,这可是以前用的非常多的2596,找电路问题

网友H:
要焊上电解电容的,否则大的纹波在普通万用表上就把读数弄大了,另外测量要加轻载,空载不行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26V转24V可能会不可靠,压差太小了。
你所有输出电容电感都用相同规格,成本高。 ...

这种DC-DC的方式,电容的耐压就是要求高些的,否则轻载或空载的时候可能会出问题的

网友I:
2596压差两Ⅴ是可以的,只是为什么后面三组电路都是一样的?应该跟第一组一样分压接到FB才对。

网友J:
楼主,加个微信聊聊 叶生18566277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