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配置数模混合信号电路(CMIC)] GreenPAK 应用

楼主(2019-06-30):
振荡器
GreenPAK IC 至少包含 2 个振荡器[OSC],最新的型号比如 SLG46826 包含 3 个振
荡器,常见的未分频频率有:
• 2KHz 低速低功耗振荡器
• 2MHz 中速振荡器
• 25MHz 高速振荡器
每一个振荡器都有几个可选择预分频系数的输出。通过配置 Auto-power on 可以
让你在不需要时钟的时候自动关闭振荡器以降低功耗。

楼主:
模拟比较器
大多数 GreenPak 都包含 2 个或者更多的模拟比较器[ACMP],每个比较器都有一个 IN+和一个 IN-输入源, 可以在 Properties 窗口中选择输入源。

楼主:
I/O大多数 GreenPAK 的 I/O 是非常灵活的。无论是在同一个芯片内或是不同芯片之间,每个输入输出脚的属性均不相同, 因此选型时必须先考虑输入输出脚可以实现的功能与所需要的数量。输出可以配置成推挽输出、 N 型或 P 型开漏输出,可以选择不同的输出能力,比如 2x,表示两倍的输出驱动能力, 还可以选择上拉电阻或者下拉电阻,有 10kΩ、 100kΩ 和 1MΩ 可选。输入也有多种配置可选:数字输入、施密特数字输入、低电平数字输入和模拟输入。 模拟输入可以作为模拟比较器的输入源。

楼主:
连接
在 GreenPAK Designer 中连接非常容易,软件会自动
指示你那些连接是允许的,当你点击一个连接点时:
• 会绿色高亮所有可以连接的连接点
• 给你一根类似橡皮筋的线,你可以拉伸到任何一个
被绿色高亮的连接点
• 如果一个连接已完成会用一根绿色的线来指示

楼主:
奇偶校验位发生器
奇偶校验位生成器可以用来校验信息的完整性,是循环冗余校验最简单的实现, 奇偶校验位在将数据提交给 MCU 或其他控制单元之前使用,以确保输入数据未被干扰破坏。

楼主:
8 位多路复用器
多路复用器[MUX]用于从多路输入信号中选择一个作为输出,用GreenPAK 实现的 MUX 传输延时可以和分立式逻辑 IC 相当,为纳秒级别。

楼主:
4 位多路解复用器
多路解复用器[deMuxer]用于将一路输入信号分配给多路输出中的一路。多路分配器可以应用在单线传输中。在通信系统当中甚为常见。

楼主:
优化 CNT/DLY 的精度
此技巧适用于所有 GreenPAK, 振荡器和 CNT/DLY 的精度因器件而异。
和所有带内部振荡器的芯片一样, GreenPAK 在时序上也带有固有的偏差,这归因于制造、温度以及用户
设计等因素。通过遵循一些简单的设计规则,可以提高 GreenPAK 中 Counter 和 Delay 的精度。应当考虑
振荡器和 CNT/DLY 之间的联系,振荡器是全局的,可以用在所有的 CNT/DLY 中, 而且不会和 counter 和
delay 的起始和结束信号同步,因此 counter 或者 delay 在使能信号到来之后,只有等到振荡器的下一个时
钟沿到来之后才会真的开始,就如 Figure 9 所示,一个 delay 的使能信号[DLY_IN]的上升沿发生在时钟电
平[CLK]的中间,所以只会等到下一个时钟上升沿到来之后[DLY DATA]才会开始向下计数减一。

楼主:
多按钮复位
同时按住多个按钮来触发复位是许多设备常见的交互方,用一个独立的 IC 实现此功能是为了确保系统中的其他部分遇到一个或者多个软件、固件或者硬件故障时,复位仍然能够得到确认和响应。

楼主:
电源序列发生器
当设计人员需要按顺序激活系统的不同部分时会用到电源序列发生器,具体而言,这对于有多个电源轨的系统来说至关重要。

楼主:
分频器
分频器用于按不同的系数降低信号源频率,可用于提高电子对抗设备、 通信系统和实验室仪器的性能。

楼主:
10 年定时器
超长定时器用于确定产品的使用寿命,而无需占用太多功耗预算。

楼主:
全局 RC 振荡器
全局 RC 振荡器用于同步多个器件 , 电阻和电容的大小决定了振荡频率。

楼主:
中断控制器
GreenPAK 可以配置为监控多个不同中断信号,
并将这些不同的中断信号整合为一个中断信号以
通知处理器进行处理,微处理器或者 SOC 可以通
过 I2C 接口读取每个 DFF 的输出值来确定中断源

楼主:
运输模式控制器
在产品还未交付到用户手上之前,使用一个超低功耗的按钮监视器能够延长电池放电时间,可以给用户提供一个更好的上手体验。

楼主:
编码器
编码器一般用来将旋转运动或者线性运动转换为数字信号,下面的设计非常适合鼠标滚轮和耳机音量控制这类应用。

楼主:
零检测
此技巧适用于包含 ACMP 的 GreenPAK
过零检测通常应用于检测准确的交流特性,比如频率和相位。
GreenPAK 的模拟输入共模电压范围为 0V 到 VDD, VDD 最大为
5.5V,利用 GreenPAK 检测一个交流信号的过零点,需要先将一个直
流偏置信号叠加到交流信号上,可以如 Figure 16 所示的那样, 通过在
VDD 和交流信号中间添加一个 1:1 的分压电阻来实现。
过零检测至少需要一个或者两个比较器和一个计数器,比较器根据参
考电压检测交流输入信号,参考电压既可以是 GreenPAK 内部的参考
电压也可以是外部参考电压,如果所需的过零检测阈值电压大于
GreenPAK 内部所有的参考电压,可通过在 Properties 窗口中设置 IN+
gain 以降低交流信号幅值

楼主:
窗口比较器
在一个利用电池或者超级电容等存储型电源来供电的设
计中,窗口比较器是必须的,通过监测电池电压,设备
可以在低电池电量下停止使用不必要的资源,以防止造
成设备的永久性损坏。

楼主:
过温保护
过温保护电路广泛应用于高温状态提醒系统,当内部温度超过安全阈值时,该电路可以防止系统过热。

楼主:
充电指示器
充电指示器用于指示电池供电设备的充电状态,该设计适用于锂电池供电设备。

楼主:
看门狗定时器
如果微控制器或者微处理器没有周期性发送喂狗信号,看门狗定时器将产生一个系统复位信号,看门狗芯片一般还附带监测系统电压的功能

楼主:
电平转换
该技巧适用于任何具有双电压轨的 GreenPAK,例如 SLG46826V。
通常在系统级设计中,需要组合来自两个不同电平的信
号,例如模拟电压轨工作在 5V,而数字电压轨工作在
3.3V。
许多 GreenPAK 通过使用双电压轨来解决这个问题,来自
不同电平的信号都可以输入到 GreenPAK,进行处理,然后
从任意电压轨输出。
当使用双电压轨的器件来开始进行一个设计的时候,需要
如 Figure 21 所示的那样,分别输入 2 个电压轨的电压范
围, 两个电压轨的工作范围随不同器件而有所不同,但是
VDD 轨总是电压较高的轨

楼主:
移位寄存器
此技巧适用于任意 GreenPAK,能够配置成多少位数的移位寄存器取决于 GreenPAK 中可用的组件。
移位寄存器是串行器和解串器关键的组成部分,移位寄存器就是一串触发器的集合,并且每个触发器的输
出都可以单独访问,所有触发器都共享一个时钟,在这个时钟的上升沿,寄存器按顺序将数据移位到下一
个触发器, Figure 24 显示了一个基本的 4 位大小的移位寄存器,并且可以通过一个共享的复位信号进行全
局复位。

楼主:
I2C 接口 IO 扩展器
IO 扩展器用于使用较少的线控制更多的 IO,因为
I2C 可以通过使用不同的地址将扩展器连接在同一条
总线上以扩展更多的 IO,所以是 IO 扩展器中一种常
见的输入接口。

楼主:
串口转并口(外部时钟)
解串器[串口转并口]是将单线发送的串行多位数据
解码为并行数据,通常还需要添加一条时钟线以
避免不正确的数据移位。

楼主:
串口转并口(内部时钟)
当现实无法添加额外一条时钟线的时候,解串器可
以作用为单线传输的功能。例如利用外部一个长达
特定时间的低电平信号来触发 GreenPAK 内部的振
荡器

楼主:
并口转串口
串行器[并口转串口]一般用于芯片间通过一根或者两根线
[Data 和 Clock]进行数据传输,可以使用内部也可以使用
外部时钟信号,并口的位数取决于 GPAK 可用的 I/O 和
相关的内部资源

楼主:
H 桥控制
H 桥是一种能够向负载施加反向电压的电路,通常用于机器人和其他相关的应用,以控制直流电机正向转动或者反向转动

楼主:
LED 恒流驱动器
LED 驱动器为 LED 提供恒定的电流,可以将输出功率维持在安全水平内,防止热失控。

楼主:
电荷泵
电荷泵是一种利用电容进行能量存储的 DC-DC转换器,以产生高于输入的电压,应用于传感器或者特定的接口电路以提供更高的电压。

楼主:
二级电荷泵
多级电荷泵可以将输出电压推至输入电压的二倍以上,为了获得最佳的性能,推荐使用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A:
GreenPAK是一款经济高效的NVM可编程器件

网友:
ialog的GreenPAK™设计软件和开发套件?

网友B:
最大限度地减少元件数量

网友C:
使用Dialog的GreenPAK Designer软件和GreenPAK开发套件

网友D:
可以在几分钟内创建并编程一个定制电路

网友E:
效果怎么样呢

网友F:
主要还是看功耗怎么样

网友G:
谢谢楼主分享的资料了

网友H:
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I(2019-08-01):
引用 网友F:
主要还是看功耗怎么样

静态功耗最小的80nA,大部分的配置工作时平均功耗是几个uA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呢?

他不是一个固定功能的产品,叫可配置混合逻辑芯片
里面的功能都由客户自定义配置。
详情可以关注论坛其他主题介绍,或者登陆官网,或者联系我们

网友J(2019-10-12):
感谢楼主的信息分享

网友K:
这么多类别的芯片器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