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003定时器的不同模式

楼主(2019-06-30):
/*---------------------------------------------------------------------------------------------------------*/
/*                                                                                                    */
/* Copyright(c) 2017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
//  Nuvoton Technoledge Corp.
//  Website: http://www.nuvoton.com
//  E-Mail : MicroC-8bit@nuvoton.com
//  Date   : Apr/21/2017
//***********************************************************************************************************

//***********************************************************************************************************
//  File Function: N76E003 Timer0/1 Mode0 demo code
//***********************************************************************************************************
#include "N76E003.h"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FR_Macro.h"
#include "Function_define.h"

//*****************  The Following is in define in Fucntion_define.h  ***************************
//****** Always include Function_define.h call the define you want, detail see main(void) *******
//***********************************************************************************************
#if 0
//#define                TIMER1_MODE0_ENABLE                TMOD&=0x0F
//#define                TIMER1_MODE1_ENABLE                TMOD&=0x0F;TMOD|=0x10
//#define                TIMER1_MODE2_ENABLE                TMOD&=0x0F;TMOD|=0x20
//#define                TIMER1_MODE3_ENABLE                TMOD&=0x0F;TMOD|=0x3F

//#define                TIMER0_MODE0_ENABLE                TMOD&=0xF0
//#define                TIMER0_MODE1_ENABLE                TMOD&=0xF0;TMOD|=0x01
//#define                TIMER0_MODE2_ENABLE                TMOD&=0xF0;TMOD|=0x02
//#define                TIMER0_MODE3_ENABLE                TMOD&=0xF0;TMOD|=0xF3
#endif

#define TH0_INIT        0xFC //5.0ms@XTAL=12MHz, Period = (10.85/2) ms@XTAL=22.1184MHz
#define TL0_INIT        0x0F
#define TH1_INIT        0xE0 //2.5ms@XTAL=12MHz, Period = (5.425/2) ms@XTAL=22.1184MHz
#define TL1_INIT        0x00

/************************************************************************************************************
*    TIMER 0 interrupt subroutine
************************************************************************************************************/
void Timer0_ISR (void) interrupt 1          //interrupt address is 0x000B
{
    TH0 = TH0_INIT;
    TL0 = TL0_INIT;
    P12 = ~P12;                                                                                                    // GPIO toggle when interrupt
}
/************************************************************************************************************
*    TIMER 1 interrupt subroutine
************************************************************************************************************/
void Timer1_ISR (void) interrupt 3          //interrupt address is 0x001B
{
    TH1 = TH1_INIT;
    TL1 = TL1_INIT;
    P03 = ~P03;                                                                                                    // GPIO toggle when interrupt
}
/************************************************************************************************************
*    Main function
************************************************************************************************************/
void main (void)
{
        TMOD = 0XFF;
        Set_All_GPIO_Quasi_Mode;
        TIMER0_MODE0_ENABLE;                        //Timer 0 and Timer 1 mode configuration
        TIMER1_MODE0_ENABLE;

        clr_T0M;
        clr_T1M;

        TH0 = TH0_INIT;
        TL0 = TL0_INIT;
        TH1 = TH1_INIT;
        TL1 = TL1_INIT;

//        set_ET0;                                    //enable Timer0 interrupt
        set_ET1;                                    //enable Timer1 interrupt
        set_EA;                                     //enable interrupts

        set_TR0;                                    //Timer0 run
//        set_TR1;                                    //Timer1 run

  while(1)
        {
                TH0 = TH0_INIT;
                TL0 = TL0_INIT;
                set_TR0;
                while(!TF0);
                clr_TR0;
                P12 = ~P12;
                TF0 = 0 ;
}
}

楼主:
/*---------------------------------------------------------------------------------------------------------*/
/*                                                                                                    */
/* Copyright(c) 2017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
//  Nuvoton Technoledge Corp.
//  Website: http://www.nuvoton.com
//  E-Mail : MicroC-8bit@nuvoton.com
//  Date   : Apr/21/2017
//***********************************************************************************************************

//***********************************************************************************************************
//  File Function: N76E003 Timer0/1 Mode1 demo code
//***********************************************************************************************************
#include "N76E003.h"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FR_Macro.h"
#include "Function_define.h"

//*****************  The Following is in define in Fucntion_define.h  ***************************
//****** Always include Function_define.h call the define you want, detail see main(void) *******
//***********************************************************************************************
#if 0
//#define                TIMER0_MODE0_ENABLE                TMOD&=0x0F
//#define                TIMER0_MODE1_ENABLE                TMOD&=0x0F;TMOD|=0x10
//#define                TIMER0_MODE2_ENABLE                TMOD&=0x0F;TMOD|=0x20
//#define                TIMER0_MODE3_ENABLE                TMOD&=0x0F;TMOD|=0x3F

//#define                TIMER1_MODE0_ENABLE                TMOD&=0xF0
//#define                TIMER1_MODE1_ENABLE                TMOD&=0xF0;TMOD|=0x01
//#define                TIMER1_MODE2_ENABLE                TMOD&=0xF0;TMOD|=0x02
//#define                TIMER1_MODE3_ENABLE                TMOD&=0xF0;TMOD|=0xF3
#endif

#define TH0_INIT        50000
#define TL0_INIT        50000
#define TH1_INIT        25000
#define TL1_INIT        25000

UINT8 u8TH0_Tmp,u8TL0_Tmp,u8TH1_Tmp,u8TL1_Tmp;
/************************************************************************************************************
*    TIMER 0 interrupt subroutine
************************************************************************************************************/
void Timer0_ISR (void) interrupt 1  //interrupt address is 0x000B
{
    TH0 = u8TH0_Tmp;
    TL0 = u8TL0_Tmp;

    P12 = ~P12;                     // GPIO1 toggle when interrupt
}

/************************************************************************************************************
*    TIMER 1 interrupt subroutine
************************************************************************************************************/
void Timer1_ISR (void) interrupt 3  //interrupt address is 0x001B
{
    TH1 = u8TH1_Tmp;
    TL1 = u8TL1_Tmp;

    P03 = ~P03;                     //P0.3 toggle when interrupt
}
/************************************************************************************************************
*    Main function
************************************************************************************************************/
void main (void)
{

    Set_All_GPIO_Quasi_Mode;
                TIMER0_MODE1_ENABLE;
                TIMER1_MODE1_ENABLE;

    clr_T1M;
    //set_T1M;

    u8TH0_Tmp = (65536-TH0_INIT)/256;
    u8TL0_Tmp = (65536-TL0_INIT)%256;
    u8TH1_Tmp = (65536-TH1_INIT)/256;
    u8TL1_Tmp = (65536-TL1_INIT)%256;

    TH0 = u8TH0_Tmp;
    TL0 = u8TL0_Tmp;
    TH1 = u8TH1_Tmp;
    TL1 = u8TL1_Tmp;

    set_ET0;                                    //enable Timer0 interrupt
    set_ET1;                                    //enable Timer1 interrupt
    set_EA;                                     //enable interrupts
    set_TR0;                                    //Timer0 run
    set_TR1;                                    //Timer1 run
    while(1);
}

楼主:
/*---------------------------------------------------------------------------------------------------------*/
/*                                                                                                    */
/* Copyright(c) 2017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
//  Nuvoton Technoledge Corp.
//  Website: http://www.nuvoton.com
//  E-Mail : MicroC-8bit@nuvoton.com
//  Date   : Apr/21/2017
//***********************************************************************************************************

//***********************************************************************************************************
//  File Function: N76E003 Timer0/1 Mode2 demo code
//***********************************************************************************************************
#include "N76E003.h"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FR_Macro.h"
#include "Function_define.h"

//*****************  The Following is in define in Fucntion_define.h  ***************************
//****** Always include Function_define.h call the define you want, detail see main(void) *******
//***********************************************************************************************
#if 0
//#define                TIMER0_MODE0_ENABLE                TMOD&=0x0F
//#define                TIMER0_MODE1_ENABLE                TMOD&=0x0F;TMOD|=0x10
//#define                TIMER0_MODE2_ENABLE                TMOD&=0x0F;TMOD|=0x20
//#define                TIMER0_MODE3_ENABLE                TMOD&=0x0F;TMOD|=0x3F

//#define                TIMER1_MODE0_ENABLE                TMOD&=0xF0
//#define                TIMER1_MODE1_ENABLE                TMOD&=0xF0;TMOD|=0x01
//#define                TIMER1_MODE2_ENABLE                TMOD&=0xF0;TMOD|=0x02
//#define                TIMER1_MODE3_ENABLE                TMOD&=0xF0;TMOD|=0xF3
#endif

#if 1
    #define TIMER0_RELOAD_VALUE     50
    #define TIMER1_RELOAD_VALUE     50
#else
    #define TIMER0_RELOAD_VALUE     250
    #define TIMER1_RELOAD_VALUE     250
#endif

/************************************************************************************************************
*    TIMER 0 interrupt subroutine
************************************************************************************************************/
void Timer0_ISR (void) interrupt 1              //interrupt address is 0x000B
{
    P12 = ~P12;                                 // GPIO1 toggle when interrupt
}

/************************************************************************************************************
*    TIMER 1 interrupt subroutine
************************************************************************************************************/
void Timer1_ISR (void) interrupt 3              //interrupt address is 0x001B
{
    P03 = ~P03;                                 //P0.3 toggle when interrupt
}

/************************************************************************************************************
*    Main function
************************************************************************************************************/
void main (void)
{

    Set_All_GPIO_Quasi_Mode;
                TIMER0_MODE2_ENABLE;
                TIMER1_MODE2_ENABLE;

    TH0 = (256-TIMER0_RELOAD_VALUE);            //initial counter values
    TL0 = (256-TIMER0_RELOAD_VALUE);
    TH1 = (256-TIMER1_RELOAD_VALUE);
    TL1 = (256-TIMER1_RELOAD_VALUE);

    set_ET0;                                    //enable Timer0 interrupt
    set_ET1;                                    //enable Timer1 interrupt
    set_EA;                                     //enable interrupts
    set_TR0;                                    //Timer0 run
    set_TR1;                                    //Timer1 run
    while(1);
}

楼主:
/*---------------------------------------------------------------------------------------------------------*/
/*                                                                                                    */
/* Copyright(c) 2017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
//  Nuvoton Technoledge Corp.
//  Website: http://www.nuvoton.com
//  E-Mail : MicroC-8bit@nuvoton.com
//  Date   : Apr/21/2017
//***********************************************************************************************************

//***********************************************************************************************************
//  File Function: N76E003 Timer0/1 Mode3 demo code
//***********************************************************************************************************
#include "N76E003.h"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FR_Macro.h"
#include "Function_define.h"

//*****************  The Following is in define in Fucntion_define.h  ***************************
//****** Always include Function_define.h call the define you want, detail see main(void) *******
//***********************************************************************************************
#if 0
//#define                TIMER0_MODE0_ENABLE                TMOD&=0x0F
//#define                TIMER0_MODE1_ENABLE                TMOD&=0x0F;TMOD|=0x10
//#define                TIMER0_MODE2_ENABLE                TMOD&=0x0F;TMOD|=0x20
//#define                TIMER0_MODE3_ENABLE                TMOD&=0x0F;TMOD|=0x3F

//#define                TIMER1_MODE0_ENABLE                TMOD&=0xF0
//#define                TIMER1_MODE1_ENABLE                TMOD&=0xF0;TMOD|=0x01
//#define                TIMER1_MODE2_ENABLE                TMOD&=0xF0;TMOD|=0x02
//#define                TIMER1_MODE3_ENABLE                TMOD&=0xF0;TMOD|=0xF3
#endif

#define TH0_INIT        (256-100)
#define TL0_INIT        (256-50)
#define TH1_INIT        0x00
#define TL1_INIT        0x00

/************************************************************************************************************
*    TIMER 0 interrupt subroutine
************************************************************************************************************/
void Timer0_ISR (void) interrupt 1              // interrupt address is 0x000B
{
    TL0 = TL0_INIT;                             // reload by software
    P12 = ~P12;                                 // GPIO1 toggle when interrupt
}

/************************************************************************************************************
*    TIMER 1 interrupt subroutine
************************************************************************************************************/
void Timer1_ISR (void) interrupt 3              //interrupt address is 0x001B
{
    TH0 = TH0_INIT;
                Send_Data_To_UART0(0x54);                                                                                //print charater "T" means timer interrupt
                P12 = ~ P12;                                                                                                    //Mark UART output to find the real timer interrupt timming.
}

/************************************************************************************************************
*    Main function
************************************************************************************************************/
void main (void)
{
    Set_All_GPIO_Quasi_Mode;
                InitialUART0_Timer3(115200);

                TIMER0_MODE3_ENABLE;
                TIMER1_MODE3_ENABLE;

    TH0 = TH0_INIT;                             //initial counter values
    TL0 = TL0_INIT;
    TH1 = TH1_INIT;
    TL1 = TL1_INIT;

    set_ET0;                                    //enable Timer0 counter interrupt
    set_ET1;                                    //enable Timer1 counter interrupt
    set_EA;                                     //enable interrupts
    set_TR0;                                    //Timer0 run
    set_TR1;                                    //Timer1 run

    while(1);
}

楼主:
没想到新唐做的例子,做的这么全面。

网友A:
不同模式适合不同的应用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