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电阻损坏的特点与判别

楼主:
常看见许多初学者在检修电路时在电阻上折腾,又是拆又是焊的,其实修得多了,你只要了解了电阻的损坏特点,就不必大费周章。

电阻是电器设备中数量最多的元件,但不是损坏率最高的元件。
电阻损坏以开路最常见,阻值变大较少见,阻值变小十分少见。
常见的有碳膜电阻、金属膜电阻、线绕电阻保险电阻几种。

前两种电阻应用最广,其损坏的特点一是低阻值(100Ω以下)和高阻值(100kΩ以上)的损坏率较高,中间阻值(如几百欧到几十千欧)的极少损坏;二是低阻值电阻损坏时往往是烧焦发黑,很容易发现,而高阻值电阻损坏时很少有痕迹。

线绕电阻一般用作大电流限流,阻值不大。
  • 圆柱形线绕电阻烧坏时有的会发黑或表面爆皮、裂纹,有的没有痕迹。
  • 水泥电阻是线绕电阻的一种,烧坏时可能会断裂,否则也没有可见痕迹。
  • 保险电阻烧坏时有的表面会炸掉一块皮,有的也没有什么痕迹,但绝不会烧焦发黑。
根据以上特点,在检查电阻时可有所侧重,快速找出损坏的电阻。

总结:
根据以上列出的特点,我们先可以观察一下电路板上低阻值电阻有没有烧黑的痕迹,再根据电阻损坏时绝大多数开路或阻值变大以及高阻值电阻容易损坏的特点,我们就可以用万用表在电路板上先直接量高阻值的电阻两端的阻值,如果量得阻值比标称阻值大,则这个电阻肯定损坏(要注意等阻值显示稳定后才下结论,因为电路中有可能并联电容元件,有一个充放电过程),如果量得阻值比标称阻值小,则一般不用理会它。这样在电路板上每一个电阻都量一遍,即使“错杀”一千,也不会放过一个了。

关注颖帆电子,一起了解更多电阻知识

网友A(2019-07-01):
一个万用表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