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CE949和CDCEL949是合成器、乘法器和分频器

楼主(2019-07-01):
CDCE949和CDCEL949是基于模块化PLL的低成本,高性能,可编程的时钟合成器,乘法器和分频器。他们从单个输入生成多达9个输出时钟频率。每个输出都可以通过系统编程,适用于高达230 MHz的任何时钟频率最多四个独立的可配置PLL。CDCEx949具有独立的输出电源引脚,VDDOUT,CDCEL949为1.8 V,2.5 V至3.3 V.对于CDCE949。输入接受外部晶振或LVCMOS时钟信号。如果使用外部晶体,则为片上负载电容适用于大多数应用。该负载电容的值可编程为0到20 pF。此外,还可以选择片上VCXO,允许将输出频率同步到外部控制信号,即PWM信号。
特征
1可编程时钟发生器的成员      中国ICPDF网      中国IC交易网
家庭
- CDCEx913:1个PLL,3个输出
- CDCEx925:2个PLL,5个输出
- CDCEx937:3个PLL,7个输出
- CDCEx949:4个PLL,9个输出
系统内可编程性和EEPROM
- 串行可编程易失性寄存器
- 存储客户的非易失性EEPROM
设置
灵活的输入时钟概念
-外部晶体:8至32 MHz
-片上VCXO:拉范围±150 ppm
-单端LVCMOS,最高160 MHz
可选择的输出频率高达230 MHz
低噪声PLL内核
- PLL环路滤波器组件集成
- 低周期抖动(典型值60 ps)
独立的输出电源引脚
- CDCE949:3.3 V和2.5 V.
- CDCEL949:1.8 V
灵活的时钟驱动器
- 三个用户可定义的控制输入
[S0 / S1 / S2],例如,SSC选择,
频率切换,输出使能或电源下
- 为视频生成高精度时钟,
音频,USB,IEEE1394,RFID,Bluetooth?,WLAN,以太网?和GPS- 生成使用的公共时钟频率使用TI-DaVinci?,OMAP?,DSP
- 可编程SSC调制
- 启用0-PPM时钟生成
1.8V器件核心电源
宽温度范围:-40°C至85°C
采用TSSOP封装
Easy PLL的开发和编程套件设计和编程(TI Pro-Clock?)
2申请
D-TV,STB,IP-STB,DVD播放器,DVD录音机和打印机
典型应用原理图

深度M / N分频比允许生成零ppm音频或视频,网络(WLAN,BlueTooth?,以太网,GPS)或接口(USB,IEEE1394,Memory Stick)从参考输入频率开始计时,例如27 MHz。所有PLL都支持SSC(扩频时钟)。SSC可以是中心传播或向下传播时钟。这个是一种减少电磁干(EMI)的常用技术。根据PLL频率和分频器设置,内部环路滤波器组件自动进行调整以实现高稳定性,并优化每个PLL的抖动传递特性。该器件支持非易失性EEPROM编程,可轻松根据应用定制器件。它预设为出厂默认配置。它可以重新编程为不同的应用程序配置在PCB组装之前,或通过系统内编程重新编程。所有设备设置均可编程通过SDA和SCL总线,一个2线串行接口。三个可编程控制输入S0,S1和S2可用于控制操作的各个方面,包括频率选择,更改SSC参数以降低EMI,PLL旁路,断电和选择在输出禁用功能的低电平或3状态之间。CDCEx949可在1.8 V环境中运行。它的工作温度范围为-40°C至85°C。
6引脚配置和功能

参数测量信息
测试负载图

50Ω电路板环境的测试负载

CDCE949和CDCEL949器件采用模块化PLL,低成本,高性能,可编程时钟合成器,乘法器和分频器。它们从单个输入产生多达9个输出时钟频率。每个输出都可以在系统内进行编程,适用于高达230 MHz的任何时钟频率,使用其中一个
四个集成的可配置PLL。CDCEx949具有独立的输出电源引脚VDDOUT,CDCEL949为1.8 V,2.5 V至3.3 V为CDCE949。输入接受外部晶振或LVCMOS时钟信号。如果使用外部晶体,则为片上负载电容器适用于大多数应用。负载电容的值可编程为0至20 pF。此外,可选择的片上VCXO允许将输出频率同步到外部控制信号,即PWM信号。深度M / N分频比允许生成0 ppm的音频和视频,网络(WLAN,蓝牙,以太网,GPS)或接口(USB,IEEE1394,**棒)从参考输入频率开始计时,例如27 MHz。所有PLL都支持扩频时钟(SSC)。SSC可以是中心扩展或向扩展时钟。这是一个减少电磁干扰(EMI)的常用技术。根据PLL频率和分频器设置,内部环路滤波器组件自动进行调整以实现高稳定性,并优化每个PLL的抖动传递特性。该器件支持非易失性EEPROM编程,可轻松根据应用定制器件。它预设为出厂默认配置(请参阅默认设备设置)。它可以重新编程为不同的PCB组装前的应用配置,或通过系统内编程重新编程。所有设备设置可通过SDA和SCL总线进行编程,这是一个2线串行接口。三个可编程控制输入S0,S1和S2可用于控制操作的各个方面,包括频率选择,更改SSC参数以降低EMI,PLL旁路,断电和选择在输出禁用功能的低电平或3状态之间。CDCEx949可在1.8 V环境中运行。它的工作温度范围为-40°C至85°C。
功能框图

CDCEx949的S1 / SDA和S2 / SCL引脚是双功能引脚。在默认配置中,它们被定义SDA / SCL用于串行接口。通过设置相关位,可以将它们编程为控制引脚(S1 / S2)EEPROM。请注意,对控制寄存器(字节[02]的位[6])的更改在它们之前无效写入EEPROM。
将它们设置为控制引脚后,串行编程接口将不再可用。但是,如果VDDOUT是强制接地,两个控制引脚S1和S2暂时作为串行编程引脚(SDA / SCL)。S0不是多用途引脚,仅为控制引脚。CDCEx949的内部EEPROM预先配置如图6所示(输入频率通过通过输出作为默认值)。这允许设备在默认模式下运行而无需额外生产编程的步骤。供电或断电或上电后会显示默认设置
顺序,直到用户将其重新编程到不同的应用程序配置。一个新的寄存器设置是通过串行SDA / SCL接口编程。
默认设备设置图

CDCEx949作为2线串行SDA / SCL总线的从设备运行,与流行的兼容SMBus或我2C总线规范。它以标准模式传输(高达100 kbps)和快速模式运行传输(最高400 kbps)并支持7位寻址。CDCEx949的S1 / SDA和S2 / SCL引脚是双功能引脚。 在默认配置中使用它们作为SDA / SCL串行编程接口。 它们可以重新编程为通用控制引脚,S1和S2,通过改变相应的EEPROM设置,Byte 02,Bit 。
SDA / SCL串行控制接口的时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