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细介绍13.56MHz刷卡芯片是如何实现低功耗自动巡卡的

楼主(2019-07-01):
13.56MHz刷卡芯片有很多的种类,应用也各不相同。因为13.56MHz频段很早就有了,所以在技术上也没什么创新和新的功能,大家最熟悉的应该就是NXP的FMRC522、CV520了。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品牌像是复旦微、国民技术、瑞萌等等,但是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这款是南京中科微研发的这款SI522。

Si522 是一个高度集成的, 工作在 13.56MHz 的非接触式读写器芯片, 阅读器支持 ISO/IEC 14443 A/MIFARE。

无需外围其他电路, Si522 的内部发送器可驱动读写器天线与 ISO/IEC14443 A/MIFARE 卡和应答机通信。 接收器模块提供一个强大和高效的电路来解调译码 ISO/IEC 14443 A/MIFARE 兼容卡和应答机的信号。 数字模块处理完整的 ISO/IEC 14443 A 帧和错误检测功能(奇偶和 CRC)。

Si522 支持 MIFARE 产品。 Si522 支持非接触式通信, 与 MIFARE 系列双向通信速率高达 848kBd。

Si522 内部集成低功耗自动寻卡与定时唤醒功能, 可编程寻卡时间间隔, 寻卡过程无需 MCU 操作, 寻卡成功中断唤醒或定时唤醒 MCU 实现低电流消耗的同时又保证了低功耗寻卡模式的稳定性。

提供以下主机接口:SPI(串行外设接口)     串行 UART(类似 RS232, 电压电平值取决于引脚供电电压)    标准双线串行接口

下面我为大家介绍SI522是如何实现低功耗自动巡卡的!
Si522 通过置位 CommandReg 寄存器的 ACDEn 位来使能低功耗自动寻卡功能(Auto Carrier Detect), 置位 PowerDown 后芯片立即进入软掉电模式并定时唤醒检测卡。

当芯片检测到卡时产生中断并立即退出低功耗自动寻卡模式,CommandReg 寄存器的 ACDEn 位自动清零,唤醒处于关断状态中的 MCU, DivIrqReg寄存器的 ACDIRq 位置位, MCU 被唤醒后可查询该标志位并执**操作等。

通过中断唤醒 MCU 功能需先失能其他中断, 使能 ACDIrq 中断并传递到 IRQ 引脚。定时唤醒寻卡的时间间隔可编程, 通过设置 ACDConfigA 寄存器的 MDelay[5:0]来设置定时唤醒寻卡的时间间隔((MDelay + 1)*100ms)。

Si522 自行完成自动寻卡,无需 MCU 干涉, MCU 可处于关断状态, 从而降低 MCU 功耗, 即在自动寻卡期间系统只存在 MCU 关断功耗和 Si522 的自动寻卡功耗。

低功耗自动寻卡功能分为电平触发模式和边沿触发模式。电平触发模式需先在无卡时读取当前 ACDSetG 的值作为绝对参考值, 写入绝对参考值寄存器CDConfigC 的 ValSet[6:0]中,然后使能 ACD 模式, Si522 检测到卡后自动退出低功耗自动寻卡模式, MCU 先判断并清除 ACDIRq 中断标志,然后执行读写卡等操作, 最后再次使能 ACDEn 和 PowerDown 位进入低功耗自动寻卡模式。

边沿触发模式中, Si522 检测到卡后自动退出低功耗自动寻卡模式, MCU 先判断并清除ACDIRq 中断标志,然后执行读写卡等操作,最后执行软复位命令后重新写入配置并置位 ACDEn 和 PowerDown 位进入下一次自动寻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