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36的端口复用配置为红外输出信号

楼主:
需求:我们原来使用PWM输出38K,用串口的TXD和38K逻辑与后驱动发射管,看到HC32L136手册中有
“8.4.5 端口复用配置为红外输出信号操作流程”,一段,苦于翻遍了SDK(20190513172525xz)也没有找到相关例程,是不是IR_OUT功能比较冷门?
官方是否有建议的IR_OUT收发例程?

红外发送的时候其实就是有38K载波和没38K载波判断是1还是0么,按照这么理解那端口设置成IR_OUT后,PBOUT = 1的时候有38K,=0的时候没有38K,是这样理解吗?

我已经使用HC32L110,用于低功耗的产品上,也已经小批量量产,感觉还不错。HC32L136感觉手册还不够完善

网友A(2019-07-05):
如果使用PB09作为红外输出,需要使能RCL的38.4K时钟,然后设置IR的输出极性,然后由PBOUT.PB09控制输出
在L110的gpio.h内,定义了P23作为红外输出时候的用法,

在使用这一句之前,还需要使能RCL的38.4K的时钟,

所以L136也应该是类似的操作

不过这两个只是看看资料写的,都没有在板子上验证过,有时间再试试。

网友B:
PxOut设为1,则输出载波,否则输出固定电平。电平高低由极性决定。

网友C(2021-10-25):
这个38K载波可以控制占空比吗?好像都没什么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