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代码全部放进SRAM执行

楼主(2019-07-01):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intvec_start__ = 0x20000000;
/*-Memory Regions-*/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OM_start__    = 0x200000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OM_end__      = 0x2000FFFF;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AM_start__    = 0x200000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AM_end__      = 0x2000FFFF;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CCMRAM_start__ = 0x100000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CCMRAM_end__   = 0x10003FFF;
/*-Sizes-*/

把 .icf手工改成这个样子是不是就可以了呢??

网友A:
没试过,坐等楼主更新验证结果

楼主:
STM32G4 CubeMx5.2.1就直接生成了RAM运行的ICF文件。

楼主:
/*###ICF### Section handled by ICF editor, don't touch! ****/
/*-Editor annotation file-*/
/* IcfEditorFile="$TOOLKIT_DIR$\config\ide\IcfEditor\cortex_v1_0.xml" */
/*-Specials-*/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intvec_start__ = 0x20000000;
/*-Memory Regions-*/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OM_start__     = 0x200000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OM_end__       = 0x20001FFF;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AM_start__     = 0x200020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AM_end__       = 0x20007FFF;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CCMSRAM_start__ = 0x100000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CCMSRAM_end__   = 0x100027FF;

/*-Sizes-*/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cstack__ = 0x4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heap__ = 0x200;
/**** End of ICF editor section. ###ICF###*/

define memory mem with size = 4G;
define region ROM_region      = mem:[from __ICFEDIT_region_ROM_start__   to __ICFEDIT_region_ROM_end__];
define region RAM_region      = mem:[from __ICFEDIT_region_RAM_start__   to __ICFEDIT_region_RAM_end__];
define region CCMSRAM_region  = mem:[from __ICFEDIT_region_CCMSRAM_start__   to __ICFEDIT_region_CCMSRAM_end__];

define block CSTACK    with alignment = 8, size = __ICFEDIT_size_cstack__   { };
define block HEAP      with alignment = 8, size = __ICFEDIT_size_heap__     { };

initialize by copy { readwrite };
do not initialize  { section .noinit };

place at address mem:__ICFEDIT_intvec_start__ { readonly section .intvec };

place in ROM_region   { readonly };
place in RAM_region   { readwrite,
                        block CSTACK, block HEAP };
place in CCMSRAM_region { };

网友B:
在RAM运行的方式有2种,一种是直接配置并编译成RAM环境,由下载器或下载软件装载到RAM中,另一种是编译成RAM 可运行的代码,先下载到FLASH中,运行之前,再由FLASH中的程序装载到RAM中(与下载软件相似)运行,这其中需要花很多心思

网友C(2019-08-06):
感觉第二种比较可靠 但是这样一来 需要跳转的就非常麻烦了吧

网友D:
在代码中加一个指针就行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