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电路在脉冲电压下,电容端的电压最后会稳定在哪个范围?

楼主(2019-07-01):
如图,给17V的脉冲电压信号,脉冲宽度Ton=5mS,Toff=15mS。时间常数τ=140mS。请问如何计算输出电压Uo将会稳定在哪个电压范围?数学没学好,算了挺久也没算出个大概。。麻烦大家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Uo=17*5/(5+15)=4.25V,RC增大到200mS可减少波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Uo=17*5/(5+15)=4.25V,RC增大到200mS可减少波纹。

这个是输入电压平均值了,我想知道输出电压Uo波形的最大值和最小值能不能大致计算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输入电压平均值了,我想知道输出电压Uo波形的最大值和最小值能不能大致计算出来? ...

     平均电压Vm在T/2,电容放电T/2=10ms为低电压Vt=Vm*exp(-t/RC)=4.25*exp(-10/140)=4.25*0.931=3.96V。
    高电压从3.96V充电5ms,我找不到充电公式,你自己找后计算。

网友B:
我搞错了。四楼是对的。稳在4.2V左右,纹波 Vpp 0.4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点的:
如果是双向驱动的 17V 脉冲,输出是占空比比较低的类三角波,峰值不到 0.6V,最低接近 0 ...

这下就更蒙了,这个积分电路不是取输入电压的平均值吗,怎么还能充满至17V?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下就更蒙了,这个积分电路不是取输入电压的平均值吗,怎么还能充满至17V? ...

电容如果没有放电的路径,最后不就充饱了。
双向的,如果占空比小,就会差不多放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如果没有放电的路径,最后不就充饱了。
双向的,如果占空比小,就会差不多放光 ...

当在负占空比的时候,充电电阻不就充当放电电阻了,这不是放电路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均电压Vm在T/2,电容放电T/2=10ms为低电压Vt=Vm*exp(-t/RC)=4.25*exp(-10/140)=4.25*0.931=3.96V。 ...

Vt=3.96+(17-3.96)*(1-exp(-5/140))=4.41V。这里的电容端最大电压是不是还应该取理论能充到17V这个值?

对,充电是这个公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在负占空比的时候,充电电阻不就充当放电电阻了,这不是放电路径吗。 ...

上拉驱动的只有17V出,没有0V下拉
双向的才有放电路径。

五楼我搞错了。

网友C:
这不就是一阶电路的零状态响应吗?电容的容抗和电阻组成低通滤波器,求电容两端电压,列公式,加上KVL,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成的两位数学专家,不问他们浪费了,x大和H大师,您请敎他们。

恕我孤落寡闻了,您一下子说的X大和H大师,他们的全称是什么,我好@他们一下,

网友E:
输出平均电压为 峰值*占空比,楼主的参数就是 17/4=4.25V。

纹波跟滤波参数有关,我一般根据充放电函数和输出平均电压近似计算,误差不大。

先粗算,Ton=5mS,由于纹波远比电压小,可以简化为(17-4.25)的电压通过14K电阻对10uF电容充电5ms,电压上升0.448V,这就是纹波。由于充放电纹波相等,所以,这个纹波的一半应该对应平均电压4.25V,则充电起始电压大约是4.25-0.448/2=4.026V,再根据充电计算(17-4.026)的电压通过14K电阻对10uF电容充电5ms,电压上升0.455V,这就是纹波。
再计算放电来验证,Toff=15mS,放电就是(4.026+0.455)的电压通过14K电阻对10uF电容放电15ms,电压下降0.455V,可见一直维持这个平衡,从4.026V充电到4.481V,再放电到4.026V,不断循环。

网友E:
而在实际应用中,我都是更简单的近似计算,平均输出4.25V,纹波远比PWM幅度小,
线性计算(17-4.25)/14 * 5 = du * 10,解出du=0.455V,这就是纹波峰-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出平均电压为 峰值*占空比,楼主的参数就是 17/4=4.25V。

纹波跟滤波参数有关,我一般根据充放电函数和 ...

以上输入的是矩形波,如果输入是正弦波又该怎么计算?这是我搭的一个电路,Uo的电压波形如图。

网友F:
和后面电路的等效输入阻抗有很大关系哩

网友G:
输出=17V*ton(ton+toff)=4.25
该时刻纹波=0.43V。

网友H:
楼主首帖左侧电原理图和右侧波形图不一致。左边电原理图Uo最终为17V,如11楼所说,就是一阶电路的零状态响应。

网友I:
很多时候不需要精确计算,毛估估即可。
如果RC远大于周期,是想计算滤波的效果,计算纹波峰峰值,毛估估也是很准确的。
如果RC远小于周期,就是普通的RC充放电曲线。
如果非要准确给出数学公式,假设一个最大值一个最小值,已知:一个充电时间,一个放电时间,充电和放电的电压差一样,编个程序也可以拟合出电压极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