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交流量在DSP里怎么比较

楼主(2019-07-01):
最近做逆变器闭环,交流电流采样到DSP里怎么比较,请给点思路

网友A:
我个人感觉   其实你输出的是什么量   这个量应该输出什么样的效果   然后反馈回来得出这个量

网友A:
你输出的肯定是PWM波吧    然后你应该获取的是周期?
如果是周期   可能需要将正弦波转换为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输出的肯定是PWM波吧    然后你应该获取的是周期?
如果是周期   可能需要将正弦波转换为方波 ...

我需要将采样得到的值和参考值比较输出PWM波,直流量好办,直接在DSP里设置一个常数,输入与常数比较。但我现在需要将输入与Vsinwt比较,因为我的参考就是随时间变换的量,不知道在DSP里是否可以设置一个正弦值,与输入比较,这是我不理解的地方

@zuoanhuafeng :谢谢大哥提醒,就是SPWM
看你的思路,你做的好像是spwm,每个周期对应不同的角度,得到不同的参考值,我推荐用svpwm做。

网友A:
正弦表   是否是都用这中方式进行比较输出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