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过压保护电路分析

楼主(2019-07-01):
帮忙分析一下下图的过压保护电路??

xch
先看看 LTC4367,然后再看看这电路
xch
开玩笑。

网友A:
过压保护电路的思路有很多

网友B:
一个稳压二极管加一个熔断保险丝

网友C:
瞬态总线电压会严重破坏集成电路。

网友D:
一般采用TVS管去保护。

网友E:
用运放做比较电路

网友F:
想要实现自恢复过压保护,加个三极管和可控硅就OK

网友G:
用稳压二极管和其他基本元器件做一个过压保护电路

网友H:
跨接在保护的线路两端

网友I:
当电压过高时,压敏电阻降低电流加大烧断保险管保护后面的电路。

网友J:
电压表过压保护电路怎样设计

网友G:
一般都是用一个压敏电阻

网友A:
使用比较器、ADC、专用芯片等

网友F:
直接在输入端加个5V和24V 的稳压管更简单

网友B:
当电压过高导致稳压二极管反向击穿后,与保险丝F1形成低阻回路,电流急剧升高后烧断保险丝

网友E:
mos管做开关电路

网友C:
一个集成电路可以处理的最大电压由设计流程决定

网友D:
一般应保证TVS管应工作在后端电源芯片器件的正常电压VCC以上

网友J:
电压的过压欠压保护电路的设计有吗?

网友I:
采用保险管 + 稳压二极管,是最简单的保护方法。

网友H:
既有过压保护,也有欠压保护。

网友K:
超过设定电压,431拉低,Q2关闭,Q1也关闭,负载断电;
保护效果不是很好,关闭速度有点慢

网友:
过压保护电路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