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uboot显示字体反的

楼主(2019-07-01):
A:lcd显示的图像是镜像的  这块在哪可以配置
B:你指的是内核显示图片?
A:uboot显示的智睿两个字都是反的,内核启动之后的显示方向都是这样
屏是我自己选的  不是你们的
B:液晶引脚U/D和L/R这两个搞错了。你在修改一下上下拉。
你左右的改成下拉看看
你最好用个1K一下的电阻
A:好了

网友A:
看LCD配置里面 应该有专门寄存器可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