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PIC核OTP系列] 请问下SQ013L未使用的管脚该如何设置

楼主(2019-07-01):
是必须上推挽输出吗?

楼主:
求大神解答下啊

网友A:
最简单就默认的,再接地,我都是这样搞的

网友B(2019-08-05):
1.PIN悬空:输出0、输出1、上拉输入、下拉输入;切勿浮空输入,会增加功耗(MCU上电默认浮空输入)。
2.PIN接VDD:浮空输入(首选)、输出1、上拉输入
3.PIN接VSS:浮空输入(首选)、输出0、下拉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