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定时问题

楼主(2019-07-01):
n76e003  time3 100us 定时计数 ;主程序里 50MS 处理显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定时会不准,是不是有什么BUG?    显示正常,但P15口按理是50MS翻转一次,但示波器看到的不是

楼主:
有新唐的代理跟技术支持吗?

楼主:
找到问题了,但不知道为什么,把TIME = TIME - 300;改为 减去250就正常了,应该是数据超过了256,但我定义的是 INT 型啊,不应该啊

网友A:
这代码对time变量的处理有明显BUG,

网友B:
中断时间太短,主函数中和中断中出现同时读写变量的情况了,直接使多字节处理不同步

网友(2019-08-17):
你这代码不全啊

网友C:
代码不全啊,都看不到类型,另外你的定时器怎么看出来100us的,看不出来。

网友C:
你都没让到达1000,你在主程序达到500都给截断了,另外不知道你的time什么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