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光电传感器和运放电路输出差异较大

楼主(2019-07-01):
如图所示,同样的电路我做了4个板子,用led照射到光电传感器上,测量运放输出端Vo的电压adc值。
使用绿色LEDd灯照射到光电传感器上,4个板子运放输出端Vo差别较大,但用红光Led照射,输出端电压值很接近,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看频谱,LED绿光是不是响应的平台上,

网友A:
是不同光电管对绿光的反应差异大造成的吧

网友B:
器件离散性决定,光谱响应不一致啊。

网友C:
既然要分光谱,就先确定传感器对不同光的灵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同光电管对绿光的反应差异大造成的吧

光电二极管是一样的 led也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器件离散性决定,光谱响应不一致啊。

怎么做可以尽量减少差异

网友D:
红色发光二极管的波长一般为650~700nm,绿色发光二极管的波长一般为555~570 nm。查一下你的光电管对于这两个波长的响应度,再者微小信号放大之后,没有滤波的话,本身的噪声也很大

网友E:
可能是你的光电传感器对光的额波长接受不一样,出来的电压也不一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你的光电传感器对光的额波长接受不一样,出来的电压也不一样

我想问下,光电二极管工作在光电池时,电流是P出N进,那这个原理图中的二极管是不是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想问下,光电二极管工作在光电池时,电流是P出N进,那这个原理图中的二极管是不是反了。 ...

这是光生电流,N进P出,发电功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做可以尽量减少差异

校正增益或进料检验(全检),划等级。

你好 有相关原理图参考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是光生电流,N进P出,发电功率。

既然作为光电池(发电)使用,为什么将P极接地?不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既然作为光电池(发电)使用,为什么将P极接地?不理解。

首先,光电池处在光伏模式,需要二端电压要虚短,第二,同相端接地了,以上二点P端接地。

网友G:
你用的红光LED和绿光LED都是同一个吗。还是四个板子是用不同的4个红光LED和绿光LED照射的啊。

同一个的LED

网友H(2022-08-30):
引用 网友F:
既然作为光电池(发电)使用,为什么将P极接地?不理解。

受光管是反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