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SMT32F103C6重定义SPI无法使用

楼主(2019-07-01):
重定义SPI无法使用,初始化代码如下:

void SPI1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AFIO|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PORTB时钟使能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PI1|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PA5_SPI_CLK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SPI1_CLK,SPI1_MOSI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SPI1_NS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PB4   MIS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SPI1_MISO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设置SPI单向或者双向的数据模式:SPI设置为双线双向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设置SPI工作模式:设置为主SPI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16b;                //设置SPI的数据大小:SPI发送接收16位帧结构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串行同步时钟的空闲状态为低电平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串行同步时钟的第二个跳变沿(上升或下降)数据被采样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Hard;                //NSS信号由硬件(NSS管脚)还是软件(使用SSI位)管理:内部NSS信号有SSI位控制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定义波特率预分频的值:波特率预分频值为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指定数据传输从MSB位还是LSB位开始:数据传输从MSB位开始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CRC值计算的多项式
        SPI_Init(SPI1 , &SPI_InitStructure);  //根据SPI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SPIx寄存器

        SPI_NSSInternalSoftwareConfig(SPI1,SPI_NSSInternalSoft_Set);
        SPI_SSOutputCmd(SPI1,ENABLE);
        SPI_CalculateCRC(SPI1, ENABLE);
        SPI_Cmd(SPI1, ENABLE); //使能SPI外设
}

之后调用SPI_I2S_SendData(SPI1, TxData);但是用示波器量不到任何clock和data,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什么需要配置的?

重定义SPI

重定义SPI

网友A:
注意开启SPI外设时钟、相应GPIO的时钟,注意管脚的remap,如有REMAP操作,记得开启AFIO时钟。

最好使用STM32CubeMx进行配置,会省事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