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运放做耳放驱动的电路设计

楼主(2019-07-01):
用运放做耳放驱动的电路设计:是先将差分信号转单端信号后,再放大;还是直接将差分信号分别输入运放的反相端输出。具体电路见附件:

希望有经验者解答一下这两种设计的优劣。

xch
@明天呵呵哒 :我弃权
@xch :正的吗????
xch
有点像选举人民代表,楼主指定两

网友A:
用运放驱动32/16Ω耳机,要求运放的驱动电流在100mA以上,要不然低频就会很差了,电路里所选的运放都不行,驱动不了。
楼主电路里的图并不是差分信号,而是左右声道单端信号,所以左右声道分别给到一级运放才是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运放驱动32/16Ω耳机,要求运放的驱动电流在100mA以上,要不然低频就会很差了,电路里所选的运放都不行, ...

就是左右声道信号分别输入INA-与INB-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左右声道信号分别输入INA-与INB-吗

是的,给到两路运放来分别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给到两路运放来分别处理

知道了,谢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