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PLAB X IDE连接Pickit2写不进程序

楼主(2019-07-01):
新手才开始用,在IDE里写了个简单的跑马灯程序,编译成功后按下箭头显示不能启动调试器,请问是不支持这个调试器吗?我的程序应该怎样才能烧录进去呢?换Pickit3行吗?谢谢了!MPLAB X IDE 5.15的版本。

网友A:
是不是这个比较老了

网友B:
现在4都出来了  还是用新的吧

网友C:
pickit2这个工具太古老了......
你用的芯片是哪颗?
建议你换新一点的工具吧, 至少PICKit3吧...
ICD4好顶赞, 老铁, 不来一发?

楼主:
谢谢了,单片机小白,什么都不懂,今天下了个KIT3再试试,谢谢各位了!

网友D(2019-10-08):
MPLAB IDE V8.92 支持还是比较稳定的,记得安装的时候选中 PICkit2  再安装XC8 2.00 或以下,2.05没办法和谐!
然后就可以用了!

网友E(2025-09-08):
MPLAB X IDE 连接 Pickit2 写不进程序,可能是驱动未正确安装,需安装对应驱动;或固件版本不兼容,更新 Pickit2 固件;也可能接线松动,检查目标板与调试器连接;还可尝试降低编程速度,或换 USB 端口、重启软件。

网友F(2025-11-03):
MPLAB X IDE 连接 Pickit2 写不进程序,先检查 USB 连接和供电,确保接触良好;确认 Pickit2 固件为最新版,通过 IDE 更新;检查芯片供电是否正常,目标板与编程器引脚对应;在项目设置中正确选择芯片型号和 Pickit2 为编程器;若仍失败,尝试降低 IDE 版本,部分新版本对旧设备兼容性较差

网友G:
MPLAB X 连接 PICkit2 写不进程序,先检查接线(ICSP 引脚对应、接触良好)和目标板供电(电压匹配)。确认 PICkit2 固件更新至兼容版本,MPLAB X 中选对调试器和芯片型号。尝试重启软件、复位 PICkit2,或换 USB 口。若仍失败,排查芯片是否损坏、调试接口是否被熔断。

网友H:
MPLAB X IDE 连接 PICkit2 写不进程序,可能是接口接触不良、驱动未正确安装或固件未更新。也可能是目标芯片电源不足、配置位设置错误(如加密位使能),或 PICkit2 与芯片型号不兼容。尝试重新插拔、更新驱动和固件,检查电源及配置位,更换编程线排查。

网友H:
MPLAB X IDE 连 PICkit2 写不进程序,可能是接触不良(重插 ICSP 线)、驱动未装或过时(重装官网驱动)、固件需更新(用 MPLAB 更新工具)。也可能芯片供电不足、配置位设了读保护,或 PICkit2 与芯片型号不兼容。排查电源,关闭保护位,换线或仿真器试试。

网友H:
MPLAB X IDE 连接 PICkit2 写不进程序,先检查 ICSP 接口接线是否松动、正负极是否接反;确认目标板供电稳定,避免电压不足。更新 PICkit2 固件和 IDE 版本,确保兼容性;检查芯片配置位,关闭读保护功能。若仍失败,尝试更换 USB 线或接口,排除硬件接触问题。

网友I:
楼上胡扯。。。2代调试器在新版本根本就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