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使用技巧(1)

楼主(2019-07-01):
allegro 使用技巧(1)
1. 鼠标设定: 在ALLEGRO视窗 LAYOUT时,每执行一个指令例:Add connect, Show element等鼠标会跳到Option窗口,这样对layout造成不便.
1) 控制面版>滑鼠之移动选项中,指到预设按钮(或智慧型移动):取消“在对话方块将滑鼠指标移到预设按钮”设置
2. Text path设置: 在ALLEGRO视窗 LAYOUT时,不能执行一些指令:Show element,Tools>report…
1) 应急办法:蒐寻一个相应的log文档copy到档案同一路径即可.
2) Setup>User Preference之Design_Paths>textpath项设為:C:\cadance\PSD_14.1\share\pcb/text/views即可.
3. 不能编辑Net Logic.
1) Setup>User Perference之项选择logic_edit_enabled,点选為允许编辑Net Logic, 默认為不能编辑Net Logic.
4. 转gerber前需update DRC,应尽量将DRC排除,有些可忽略的DRC如何消除?
1)  **中文字所產生的K/L error,可另外增加一个subclass,这样该文字不用写在ETCH层,可消除K/L error.
2) 有些可忽略的P/P,P/L 的error,可给那些pin增加一个property---NO_DRC, 操作:Edit/Properties,选择需要的pin,选NO_DRC, Apply, OK
5. 对某些PIN添加了”NODRC”的属性可ERRO并不能消除﹐这是為什么?
1) “NO DRC”属性只争对不同的网络﹐对相同的网络要清除ERRO,可设定Same net DRC 為off.
6. 如何Add new subclass:
1) Setup>Subclass之Define Subclass窗口选Class,点add”New subclass” 通常用到的new subclass有:Geometry\Board Geometry\之Top_notes, Bottom_notes,Gnd_notes, Vcc_notes等。其作用為gerber中Log之Title/Page name所放层面。
7. 对differential pairnets 之”net space type” properties应怎样设定?
1) 先设定对net 设定一differential pair property,
2) 再在constraintssystem 控制面板中选择spacingrule nets 栏的attachproperty nets,并在allegro 窗口control panel的find by name 下选择 property,
3) 选取相应property,
4) 再对其套用spacing rule 即可.
8. Hilight时的两种不同的显示方式(实线和虚线)
1) 在setup>userpreferences>display中,勾上display_nohilitefont,则以实线显示,不勾则虚线显示,实线比较容易看清
9. 怎样更新Allegro layout窗口下的tool bar和display option设定
1) View>customization>tool bar中,勾上欲显示在窗口中的内容;欲锁住右边display option窗口,在view>customization>displayoption中选locked_right.这样重开一个ALLEGRO窗口时就会恢复上一次的设定.
10. Color and Visibility 视窗过长,有的人在使用一阵子后会发现Color and Visibility 视窗过长不好关掉其视窗,这时有两个方法可解决.
Colorand Visibility窗口不弹出问题
1) 关掉 Allegro程式然后删掉\pcbenv路径下的allegro.geo,再进 Allegro 就会重设其视窗
2) 将Allegro.geo 档中的Form.cvf_main 改其值  60  40  0  430
11. 开啟allegro时,会自动在桌面上生成allegro.jrl档,怎麼解决? 可能的情况:环境变数中将temp路径设成了桌面
1) 环境变数中将temp应设成:%USERPROFILE%\LocalSettings\Temp
2) Setup>User Perference之Design_Paths>textpath项设成了桌面
12. 当我们要RENAME背面元件时不成功
1) 选Edit/property,选中背面所有元件(FIND中选component),分配一个auto_rename属性,然后再rename一次.
13. Rename
1) Setup/user preference editor/misc/fst_ref_des可以设数值如501,它代表的意思是元件Rename后是从501开始如C501,R501等等。
14. 我们在走线时﹐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走线时候我们渴望RATS显示随著走线而改变﹐以便走线﹒ Setup/Drawingoptions之Display中的Ratsnest Points有两选项﹕
1) Pin to Pin (Rats在Pin之间显现)
2) Closest end point (Rats随走线改变显示)
15. 怎样复制多个有规律的VIA
1) 点COPY在右命令栏X,Y中输入VIA的个数,则间距以PIN舆PIN之间距為准.
16. 有时打开allegro窗口,menu会反白无效.
1) 将不是系统路径(c:\cadence\psd_14.1\share\pcb\text\cuimenus)下的men文档删除,再更新系统路径下的men文档,
2) 再重新开一个allegro窗口.
17. Stroke的使用
1) Setup>User Preferences…>UI:no_dragpopup, 若勾选用右键画stroke图形就可实现快捷功能﹐默认状态為须用CTRL+右键才可实现Stroke功能18. 如何将Help file、可执行程式掛在Allegro Menu上?
1) 将\Layoutserver\F\User\14747\MenuFile下的*.men档Copy to:C:\Cadence\PSD_14.1\Share\Pcb\Text\cuimenus下,
2) 将\Pcb_server2\Pcbl\HelpFile\下的Helpfile Copy to C:\Cadence\PSD_14.1\Share\Pcb\Help下。掛上去的Help file就可以执行了。
19. Menu之Path设置。
1) Setup>User Preferences之Ui_paths 选menupath项,其默认Path為当前路径和C:\Cadence\PSD_14.1\Share\Pcb\Text\cuimenus,当你要改变Menu时,建议新增一个Menu路径以防损坏系统的Menu.
20. env中快捷键的保留
1) 将C:\Pcbenv 下的env档中alias项Copy to:C:\Cadence\PSD_14.1\Share\Pcb\Text下的env档中。即可保留你在env中的快捷键设置。
21. 在进行SUB_DRAWING时﹐同一个内容会有两个相同名字﹐有时也无法打开
1)
SETUP/下的CLIPPATH路经只设当前路径﹐别的去掉
22. 定义某部分区域不能有测试点
1) 在Manufaturing/no_probe_bottom这层加上一块SHAPE则可.当用Route/Testprep/create Probe来create这块区域的测试点时会失败,出现的提示為:Pin out of bounds.
23. Allegro Lib里的pad有更改﹐而在做零件的视窗replace不了该pad﹐即使删掉该pad重新叫进来也不能update﹒
1) 把该pad的坐标先记下来﹐然后把该种pad删掉﹐
2) 选toos/PADStack/modify design PADStack…在弹出的窗口中选purge/all,再在弹出的窗口中选yes,之后再重新叫进该pad就ok了.
24. 对於VCC,GND等这些线宽要求较高的信号, 在pin脚比较小,比较密的IC上走这些信号时就很容易產生line to line的错误,如果只是单纯的把线宽改小了来走也会產生L/W的错误.
1) 在设这些信号的rule时,在constrain system master下的physical (line/vais)ruleset etch value下,把min line width设為VCC, GND等信号一般要走的线宽值,
2) min neck width设為那些特殊IC能走的线宽值,
3) max neck length设為这段线宽减少了的线可以走多长.
4) 然后在这些信号套上这个rule.以后在走线时就可以把特殊IC上的VCC,GND等信号的线宽改為刚才所设的那个min neck width值而不会出错.
25. 做零件时无法放置PAD
1) 可能是右边display窗口的option栏: Inc 和Text block项数字為零﹐将其改為自然数则可
26. 做金手指零件时﹐REF*等五项内容摆放的层面(Assembly_Top ORAssembly_Bottom)
1) 当金手指的两面做成同一个零件中时﹐REF*等五项内容只放在Assemble_top 层﹔
2) 当金手指的两面分开来做成两个零件﹐对於Top层的零件﹐其REF*等五项内容放在Assembly_Top层﹐对於Bottom层的零件﹐其REF*等五项内容放在Assembly_Bottom层
27. 在board file中replace不同封装的零件?
1) 先给要replace的零件增加一属性----Edit/Property, 选择temporary package symbol,apply.
2) 再执行指令:place/replace SPECCTRAQuest Temporary/symbol. Replace的零件要与原来的temporary symbol的pin count一样
28. 开啟Allegro视窗时,等待很长时间,在command视窗提示Function未找到等资讯。
1) 将\Pcbenv\下的不常用之skill file delete掉,把 Allegro.ilint 档内的相应之Load “*.il”行delete掉。
29. Z_COPY命令在shape symbol和flash symbol格式中不能使用.
1) 在setup>drawingsize>type去变换工作平臺的格式到可以使用Z_COPY的格式,用后再变回来即可.可省去subdrawing的繁琐.
30. 如何保护自己的Project。
1) Allegro14.2中AllegroDesign Expert之Editor.File>Properties选择Password. 输入密码,再钩选Disable export of designdata项,这样你的Project就不会被人盗用了。
31. Allegro14.2中不能执行dbfix指令。
1) Dbfix
Allegro14.1中用来Repair errors****程式,而在Allegro14.2中将这些Check& Repair errors的功能集中在DB Doctor这一个****程式中。DB Doctor可以Check& Repair各类型的errors 它支援各种类型的layout档案格式,像*.brd *.mcm *.mdd *.dra*.psm *.sav *.scf. 但它不能确定完成repair所有errors.
32. Allegro Utilities****程式介绍
1) Allegro to SPECCTRA: SPECCTRA Automatic Router
2) Batch DRC: 移除板子内所在DRC marks,只是移除mark而以,若要layout须Run Update DRC.
33. 如何避免测点加到Bottom层的零件内。
1) 一般情况下测点都加在Bottom层,即layer选Bottom.在运行加测点时Route>Testprep>Auto…中不要钩选Allow under component,电脑会自动根据零件之Assembly侦测是否有湞点在零件内。已加在零件内的湞点将无效。
34. 如何一次性highlight没有加测点的net
1) 方法一:在运行完Route>Testprep>Auto…之后,highlight所有net,然后关掉所在层面,只开Manufacturing>PROBE_BOTTOM,之后以框选方式dehilight所有net,再打开需要之层面,剩下的highlight net即为未加测点之net.
2) 方法二:在运行完Route>Testprep>Auto…之后,在Allegro 命令行输入hl_npt即可一次性highlight没有加测点的net. 前提是…\pcbenv\下面有hl_npt.il skill file.
35. CRTL键在Allegro中的使用。
1) 在执行逐个多选指令像Hilight、其他命令之Temp Group时,按住CRTL键可以实现反向选择的功能,即执行Hilight时,按CRTL键时为Dehilight, 执行其他命令之Temp Group时按CRTL键为取消选择。
36. 通过show element之report档产生一个list file.
1) Display>Show element框选目标net or symbol etc,则产生一个Report视窗,将其另存为一个txt档,即为一个list file.这一list file可用於Hilight一组线,Delete一组symbol,此作法比设定Group或定议Bus name更为灵活。
37. 固定Report窗口以便显示多个Report 窗口
1) 在Report窗口选File>Stick,该窗口即可固定﹐再执行Report指令时﹐该窗口将不会被覆盖
38. 中间键之放大缩小的设定
1) Setup>User Preferences…>Display:no_dynamic_zoom,若勾选﹐则点击中间键时只可一次性Zoom窗口﹐默认状态时﹐点击中间键可随意zoom窗口
39. Show element时不显示manhattan etch length
1) Setup>User Preferences…>UI:show_max_manhattan_pins 在Value栏Key入1就可以Show element时不显示manhattan etch length,此设置对有NO_RAT属性的net不适用
2) 一般情况下超过50pins的net,比如GND等power net, Show element时不显示manhattan etch length

网友A(2021-01-21):
很棒棒哦,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