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信号 时序

楼主(2019-07-02):
想请教下,1. 给一个触控模块的复位信号,是让触控模块供电稳定后送reset信号?还是一供电就立即送reset信号? 那种方式更可靠?
2. 如果给触控模块的电源还没有稳定,CPU立即给 触控模块 reset信号,这样会造成 触控模块失灵?

网友A:
不连,或者用一个电容复位大概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连,或者用一个电容复位大概就够了。

如果 触控模块电源还没有完全稳定 就送reset信号会不会导致 触控模块失效?

网友B:
电源正常应该是复位的前提条件,否则寄存器等的状态都还不确定,此时"复位"有啥意义?

网友C:
复位一直有效,直到电源稳定后一段时间

网友D:
触摸屏供电应该是 很快 的,应该可以同时进行的,不会出现触摸不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