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icrochip

楼主(2019-07-02):
microchip16位单片机烧录不了怎么回事,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A:
没有遇到过...看你的另外一个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遇到过...看你的另外一个帖子.

这个有问题吗?或者我把工程发给你帮忙看一下?

网友A:
只要可以编译过, 一般工程都不有问题的..
你这里是根本没有连上目标的器件, 通讯不上啊....

正常连上的, 显示大概如下: 注意红色粗体部分..这个才是显示正常连上了的.

Connecting to MPLAB PICkit 3...

Currently loaded firmware on PICkit 3
Firmware Suite Version.....01.51.08
Firmware type..............dsPIC33E/24E

Target voltage detected
Target device dsPIC33EP64MC202 found.
Device ID Revision = 4003

我烧录其它的IC就可以,是不是有特殊设置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可以编译过, 一般工程都不有问题的..
你这里是根本没有连上目标的器件, 通讯不上啊....

帮忙看一下我的工程,如附件

网友A:
这个项目的芯片型号是dsPIC33EP32MC202,你看你的目标器件型号是不是这个型号先.

这个项目是可以用的, 不用怀疑工程的问题.
还是看一下器件是否匹配, 硬件连接之类的问题吧.

你用的是XC16吗?
器件型号改过来了,也不行。你是用的KIT3吗?

网友A:
你这个是连不上, 跟编译器没啥关系..
工具可能有关系, 不过既然电脑能识别到PICKit3, 看起来工具的问题也不大.
剩下的就是ICSP连接的接口, 跟你的板子本身电路有关了..
检查硬件吧..

我赞同你的看法,首先我的编译器及工具烧录其它芯片都正常。这是第一次烧录dspic芯片,然后下载了一个xc16.烧录的时候找不到器件,我看到网上也有其他人有相同的问题。至于硬件,可以确认的就是烧录线没有接错,至于其它可能存在的硬件问题我要看一下。

网友B:
我刚碰到,我是LDO有问题

楼主:
我也解决了,板子问题,具体不知道

网友C:
能用INTEL系,坚决不用Mchip,能用CISC,坚决不用RISC。

网友D:
设备没有连接好,找不到设备。

网友E:
你这个没有找对 Microchip代理

网友F:
标题可以改一下比较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