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此flyback变压器是如何绕出2:1:1输出的?

楼主(2019-07-02):
我理解二次侧是56输出、78接地(或者反过来),56连一起不就是单路输出吗?请问为何是双路输出的?真的好头疼,第一次设计flyback电源,问题就卡在变压器上

网友A:
它这个变压器有几个相同的绕组,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串联或并联了使用。
一般的,你不能参考它。

网友B:
多线并饶而已,不要大纠结了。反激中只要注意同向端不要错就好。

网友C:
这变压器无非是有好多同样绕组的一个变压器而已,可串联、可并联,有什么疑问呢?
串联是输入绕组,电压比较高,而并联则可以获得比较大的输出电流。目前匝比就是2:1:1,其中没有并联的单独绕组应该是原边控制绕组,另外有一个绕组空余。
该反激,如果11脚接开关管输出,则7+8为反激整流端,5+6接地,需要记住的是,反激变压器,开关输入端,和次级接整流管必须是同名端,才叫反激。
按照目前这个参数,很容易确定反射电压=25V,不计算漏感尖峰,则开关管最高耐压=57+25=82V。
最大占空比=25/36+25=0.4(临界或C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