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PLAB IDE v8.92装在WIN10中出现问题

楼主(2019-07-02):
我在win10中装了MPLAB IDE v8.92后,新建项目,发现里面的内容只显示一半。要怎么做才能让其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A:
MPLAB V8版本已经好些年不更新,不支持了..
电脑已经是Win10的了, 为哈不换X IDE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LAB V8版本已经好些年不更新,不支持了..
电脑已经是Win10的了, 为哈不换X IDE呢? ...

我现在才学的,教程的都是IDE,X IDE 的好像不一样!看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才学的,教程的都是IDE,X IDE 的好像不一样!看不懂!

X IDE而已....用一下就熟悉了....没啥技巧的...相信你,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才学的,教程的都是IDE,X IDE 的好像不一样!看不懂!

本版的教程多看看

网友B:
另外多说一句,你看不到,是问到死对于高分辨率屏幕的屏幕放大功能害了你,不是IDE。请到显示设定那里去掉150%的默认放大倍率,再次吐槽问到死的渣渣

网友C:
都没用过这个,我入门就是MPLAB X

网友D:
不要忘了加分类~ 以後好找~:P

网友E:
调整电脑的分辨率。

网友E:
分辨率设置低一点就行了。

网友E:
然后显示比例调整回100%

网友F(2021-09-29):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分辨率调低了也不行

网友G:
与win10显示的缩放比例有关

网友H:
刚开始学为什么不直接学MPLAB X IDE呢?

网友I(2025-09-08):
MPLAB IDE v8.92 装在 WIN10 中可能出现连接不上调试器、编译错误、软件无法启动等问题。这主要是因为软件版本较旧,与 WIN10 系统存在兼容性问题,或者是驱动程序未正确安装所致。
12 篇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