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kit3烧录问题

楼主(2019-07-02):
大家帮忙看一下,接线没错误,换了两个烧录器还是不行。

网友A:
你器件是不是没选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器件是不是没选对啊?

器件没错啊?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接线也没有问题,用的KIT3.X16

网友A:
器件没选错, 并且来路正常的话, 一定就是连接问题了..另外看一下Vcap这个脚上的电压是不是1.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