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第一个verilog的LED程序,仿真成功

楼主(2019-07-02):
因为偶的板子是Cyclone系列的片子,实在太老,所以用的quartus II 9.1
先感受下verilog结构和仿真操作,改天烧到俺的板子试试
仿真要修改下程序里计数器的最大值,实际在板子上跑时,再改回实际所需的值,比如这里流水灯的200ms间隔

module FPGA_EP1C6Q240_led (

        input sys_clk,
        input sys_rst_n,

        output reg [3:0] led,

        //7 seg shumaguan  segment select
        output reg [7:0] seg_sel,

        //7 seg shumaguan  bit  select
        output reg [1:0] bit_sel

);

reg [23:0] counter;
reg [7:0] magic_liushui_counter;

always @(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sys_rst_n)
begin
        if(!sys_rst_n)
                begin
                        counter <= 24'd0;
                        magic_liushui_counter <= 8'd0;
                end
        //else if(counter < 24'd1000_0000)
        else if(counter < 24'd4)
                counter <= counter + 24'd1;
        //else if(counter == 24'd1000_0000)
        else if(counter == 24'd4)
                begin
                        counter <= 24'd0;

                        if(magic_liushui_counter < 8'd7)
                                magic_liushui_counter <= magic_liushui_counter + 8'd1;
                        else if(magic_liushui_counter == 8'd7)
                                magic_liushui_counter <= 8'd0;

                end
end

//high level turn on the led, low level turn off the led
//when counter == 24'd1000_0000, level 1 left shift,
//[3:0] = 0001 -> [3:0] = 0010 -> [3:0] = 0100 -> [3:0] = 1000
always @(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sys_rst_n)
begin
        if(!sys_rst_n)
                begin
                        led <= 4'b0001;
                        //when power on, sgsel0 and sgsel1 are valid both.
                        bit_sel <= 2'b11;
                end
        //else if(counter == 24'd1000_0000)
        else if(counter == 24'd4)
                begin
                        led[3:0] <= {led[2:0], led[3]};

                        if(magic_liushui_counter == 8'd0)
                                //seg a is on
                                seg_sel <= 8'b0000_0001;
                        else if(magic_liushui_counter == 8'd1)
                                //seg b is on
                                seg_sel <= 8'b0000_0010;
                        else if(magic_liushui_counter == 8'd2)
                                //seg g is on
                                seg_sel <= 8'b0100_0000;
                        else if(magic_liushui_counter == 8'd3)
                                //seg e is on
                                seg_sel <= 8'b0001_0000;
                        else if(magic_liushui_counter == 8'd4)
                                //seg d is on
                                seg_sel <= 8'b0000_1000;
                        else if(magic_liushui_counter == 8'd5)
                                //seg c is on
                                seg_sel <= 8'b0000_0100;
                        else if(magic_liushui_counter == 8'd6)
                                //seg g is on
                                seg_sel <= 8'b0100_0000;
                        else if(magic_liushui_counter == 8'd7)
                                //seg f is on
                                seg_sel <= 8'b0010_0000;

                end
        else

                led <= led;

end

endmodule

@21ic小喇叭 :哈哈,感觉FPGA有些难
恭喜

楼主:
参考了原子哥的代码

实际跑程序时,需要的激励模块
module main_test_flow_led();

        //f = 50MHz  T = 20ns
        parameter T = 20;

        reg main_sys_clk;

        reg main_sys_rst_n;

        //answer: use pin planner in quartus II to assign pins.
        wire [3:0] main_led;

        wire [7:0] main_seg_sel;

        wire [1:0] main_bit_sel;

        initial
                begin
                        main_sys_clk <= 1'b0;
                        main_sys_rst_n <= 1'b0;

                        //when power on, after 20ns, sys_rst_n pull high
                        # T main_sys_rst_n <= 1'b1;

                end

        //every 10ns , sys_clk toggle
        always # (T/2) main_sys_clk <= ~main_sys_clk;

        //in module main_led, make FPGA_EP1C6Q240 shilihua
        //
        FPGA_EP1C6Q240_led  u0_flow_led (

                .sys_clk(main_sys_clk),
                .sys_rst_n(main_sys_rst_n),
                .led(main_led),
                .seg_sel(main_seg_sel),
                .bit_sel(main_bit_sel)
        );

endmodule

网友A:
FPGA是有些难度   尤其是到后期严谨的时序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GA是有些难度   尤其是到后期严谨的时序上

在面包板社区,看到小梅哥的一系列博文,时序方面的

感觉写的不错

https://www.mianbaoban.cn/search.php?mod=blog&searchid=14&searchsubmit=yes&kw=%E5%B0%8F%E6%A2%85%E5%93%A5FPGA%E6%97%B6%E5%BA%8F%E5%88%86%E6%9E%90%E7%AC%94%E8%AE%B0

网友:
恭喜成功入“坑”,

网友B:
欢迎来到苦逼钱少荣耀,恶心老板还有5秒即将到达战场!

网友C:
楼主这是加班熬夜的开始 ,入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