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一款蓝牙指纹锁PCBA方案

楼主(2019-07-02):
指纹蓝牙智能锁方案,是一款专门为锁厂提供PCBA的智能锁方案。涵盖了蓝牙、指纹、APP、小程序、远程开锁、用户授权等功能。取代传统机械锁需要随声携带要是的问题。解决钥匙丢失,忘记带钥匙等日常困扰

网友A:
做在门上,供电没问题,做挂锁供电有问题,脱扣机构需耗电,木电了咋办,总不能再配个充电宝吧?哈哈,考虑欠周.

tyw
@qun453176385 :哈哈,学习了,现在的能源跟十几年前不好比了.谢谢指教.
@tyw :我们做锁专业户。现在的电子锁已经很成熟了,不在是5年前了。多重开锁功能是为了适应不同的用户群体。 应急机械钥匙孔那是国标,被强制要求。 一个小小的挂锁如果是800mA容量电池。连续开锁2万次毫无压力,直到没电。 智能锁行业也是这两年才飞速发展,一个新的风口,主要还是由共享单车带动的。只能说你关注的风口太少了
tyw
@qun453176385 :待机没问题,执行机构是一个带齿轮减速的小电机,耗电大户,开关次数多的话就有问题了.哈哈,网上没有一家敢公开挂锁充电后可开启次数.不过多数产品还留有应急钥匙孔,可用钥匙开锁.这样一来就不那么神兜兜了.别怪我泼冷水,十几年前我做指纹门锁就被泼过一次.不得不再加上按键开启,IC卡开启等多重开启方法,随之成本也上去了,只有土豪才会用它摆谱....
支持充电,充一次电待机3-6个月。去淘宝搜一下指纹挂锁。已经很火爆了。

网友B:
不错的产品,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