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器的基准问题

楼主(2019-07-02):
各位大神, 一个16位的AD 检测一个2V的电压 ,分辨率可以达到2.0000V 即小数点后四位,但这个AD转换器用的基准电压芯片,很多用的都不是精度很高的,很多用的是1%的精度,请问是用错了呢 ,还是用1%的也就可以了

网友A:
分辨率和精度是两回事。基准电压精度1%,分辨率依然是16位,但精度只能是1%。

网友B:
精度、零漂可以校准。
  数万的分辨率,影响更大的是 温漂、干扰、时漂 之类的参数和一些平时不起眼的地方。

网友C:
1%精度是全体成员最大值,也许人家选了1千个,选了个精度0.001%的;另外还能校准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辨率和精度是两回事。基准电压精度1%,分辨率依然是16位,但精度只能是1%。 ...

老师 ,您好,谢谢您的回答,明白了。 那如果要实现精准测试,比如2.00000V测试,精确显示到小数点后五位,选用的AD除了位数要高的,还得选用精度也高的 ,同时,基准的精度也需要很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 ,您好,谢谢您的回答,明白了。 那如果要实现精准测试,比如2.00000V测试,精确显示到小数点后五位 ...

是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师 ,您好,谢谢您的回答,明白了。 那如果要实现精准测试,比如2.00000V测试,精确显示到小数点后五位 ...

能显示到六七位有效精度的万用表用的都是LM399、LTZ1000这样的基准,绝对精度并不高,误差在5%左右,人家靠的是软件标定来达到要求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