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 单片机 datasheet上Flash大小与编译出来的一致, 为什么?

楼主(2019-07-02):
PIC 18346 datasheet上Flash 大小与编译出来的一致, 为什么?

datasheet上面的:
Program Memory Type
Flash
Program Memory Size (KB)

编译出来:
Memory Summary:
    Program space        used  1866h (  6246) of  4000h words   ( 38.1%)  ----->0x4000h ==16K

28---16相差还挺大的,为什么?怎么 才能一致?

网友A:
28KB -->16Kw,
你可以先研究一下PIC的指令长度和构成....
两个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KB -->16Kw,
你可以先研究一下PIC的指令长度和构成....
两个是一样的...

读写flash的时候,数据最大的长度是14bit,也就是0x3fff,那么对于16进制的0x9988, 0xfeed这样的数据,应该怎么存储才能充分利用14bit,存储容量最大化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读写flash的时候,数据最大的长度是14bit,也就是0x3fff,那么对于16进制的0x9988, 0xfeed这样的数据,应 ...

你有多大一个数据需要存放?
如果空间足够的话, 怎么放都无所谓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多大一个数据需要存放?
如果空间足够的话, 怎么放都无所谓啦..

不能无所谓的,我要放20多K的东西

网友A:
可能没啥好办法..加个外部EEPR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没啥好办法..加个外部EEPROM?

不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能无所谓的,我要放20多K的东西

1,设法压缩吧,非byte字长的存储不太好搞,容易出错
2,嵌入汇编进行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