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HC32L130如何通过ADC唤醒,实现47UA的低功耗

楼主(2019-07-02):
如题?

网友A:
华大一级代理,技术支持一流,有需要加我qq765812964

网友B:
ADC在深度休眠或者休眠状态下如果不关闭,会产生相当大的功耗,
如果希望使用定期唤醒采样ADC,建议使用华大L系列的单片机,
LPtimer或者RTC都可以提供定时唤醒,唤醒后采样ADC,采样完成后按照手册描述的步骤关闭ADC和BGR
这样如果1s唤醒一次,综合功耗应该在3uA左右或者3uA以内。